新手求助,关于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5-04-30):
自己做了几架su27都炸了个稀巴烂,会飞,上天了不会转弯,飞机是越跑越远,迫降,炸鸡,想问下前辈这个三角翼是如何转弯的,如果打副翼,直接是一顿滚啊,试了好多次还是不会转弯,找个网上好多资料,也没有具体的方法。

网友A:
别告诉我你只会用方向舵转弯。——————三角翼很简单,打点副翼然后拉升降舵,机头朝向自然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告诉我你只会用方向舵转弯。——————三角翼很简单,打点副翼然后拉升降舵,机头朝向自然改变

真的是只会用副翼

网友:
舵量设小点,还有转完摇杆幅度小点就不会电风扇转了。。飞三角翼这种摇杆动作一定要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只会用副翼

可以在模拟器练习,首先打副翼让飞机侧倾,然后拉升降,飞机自然就转头咯,道理更简单

网友:
5楼说得是呀,先在模拟器上学习如何用三角翼混控(用副翼、升降混控)操控飞机。还有,先要把各舵量调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