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回来的碳纤风洞,外壳为什么会有划痕?

楼主(2015-04-30):
刚买回来的碳纤风洞,外壳会有划痕,也有几处碰过的痕迹,是商家组装时不小心弄到还是二手的?

网友A:
店家自组的船,有点划痕很正常,而且防翻是要试水的,否则翻不好就会产生责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家自组的船,有点划痕很正常,而且防翻是要试水的,否则翻不好就会产生责任了

哦,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都是手工做的  很正常的

网友:
划痕也是比较正常的,碳纤维的本来就容易划伤,用点502补上就完了,不然碳纤维的很容易顺着划痕扩大

网友:
哈哈 你玩上几次如果不小心,可能比这个划痕比还厉害。

网友B:
划痕算什么···不要在意细节 我的MONO经常船底穿掉  或者像我头像一样

网友:
玩动态模型第一课就是要接受模型的损伤

网友:
第一张如果是装船弄得那就太不小心了,不过卖家装船不多不少也会划到,这也是正常的

网友C:
大风洞吗?帮衬那家的?我最近也想入手风洞。不知道入新的还是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划痕算什么···不要在意细节 我的MONO经常船底穿掉  或者像我头像一样

你的头像太有意思了,哈哈。

网友D:
难说,我的买回来时还会漏水呢。

网友E:
这个其实问题不大的,我开始的时候也非常在乎这些的。 毕竟一条空船壳千多块钱。但是自己组装下来后船上多了不少窟窿,轴系出孔、舵出孔、冷却水的出入孔、防翻的进水孔以及排气孔。最多的就是重心检查的,一组就左右各4个,前后共6个的小孔。还没下水就已经不少孔了的。运气不好还有水仓或者船壳粘接处的漏水。
不过做工好的给个赞,做工不太好能做出也是厉害的。

网友F:
要心情,要干净漂亮就买空船壳,自己精心组装。厂子批量出货的成品船基本没有好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风洞吗?帮衬那家的?我最近也想入手风洞。不知道入新的还是二手的

大风洞。帮衬最贵的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说,我的买回来时还会漏水呢。

哇~~~漏水,那就是商家还没装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其实问题不大的,我开始的时候也非常在乎这些的。 毕竟一条空船壳千多块钱。但是自己组装下来后船上多 ...

谢谢了,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心情,要干净漂亮就买空船壳,自己精心组装。厂子批量出货的成品船基本没有好跑的。

是啊~~~~~~~~~~~~~~只是想自己省点功夫,玩玩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漏水,那就是商家还没装好呢

我买的是船壳,是船壳合模时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