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设置按照当前高度返航,如果高度2000多米了

楼主(2015-04-30):
Apm设置按照当前高度返航,如果高度2000多米了,是不是到家还是这个高度,如果设置为100高度返航就逐渐降低高度返航

网友A:
2000是指20m,当返航会先原地爬高到这个高度,以避过高度障碍。
设置是返航降落,返航到home点后会自动下降到地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0是指20m,当返航会先原地爬高到这个高度,以避过高度障碍。
设置是返航降落,返航到home点后会自 ...

你说的是多轴  他问的是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多轴  他问的是固定翼

哦,谢谢提示哈!
固定翼是返回降到指定高度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