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转向会掉高度,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5-04-30):
最近玩Super CP,四面悬停可以,侧面稍微差点,但是如果原地转向,机子会掉高度,需要加油门配合打舵才能重新稳定,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是我操作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大桨软,提高转速~

网友:
左或右轉都掉高嗎? 還只是右轉掉高?

网友B:
一般右转会掉高,左转掉的轻,有时左转会升高

网友:
正常的,手动操作补偿油门

网友C:
正常啊  (顺时针直升机为例)。右转的话 尾浆拉力增大 油门不变   一部分功率会被尾浆占用,肯定会掉高度。 左转相反, 因为左转不需要尾浆拉力(至少不是很多),所以剩余功率全部给了大桨,自然会升高高度。这个需要用螺距和油门来补偿,  而且,左转弯会低头,右转弯会抬头,这属于陀螺进动性,  当然,有副翼可能表现不是很明显,陀螺仪帮你修正了。  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右转会掉高,左转掉的轻,有时左转会升高

正解。。。。。。。。。。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怎么觉得左转弯会抬头,右转弯会低头呢?是不是我的机机不一样?

网友:
右旋翼直升机在不动螺距杆的情况下,如果右自旋下降左自旋上升说明动力不行,如果相反说明动力不错转速太低

网友:
  楼主,你这高度掉得明显不?如果掉得比较明显,请增大正螺距或总螺距,拉杆放2圈就好了。调螺距比提高转速,带来的实际效果,更明显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啊  (顺时针直升机为例)。右转的话 尾浆拉力增大 油门不变   一部分功率会被尾浆占用,肯定会掉高度 ...

SCP是用尾电机,不是轴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啊  (顺时针直升机为例)。右转的话 尾浆拉力增大 油门不变   一部分功率会被尾浆占用,肯定会掉高度 ...

是这样的

网友:
都错了,小鸡是这样的,尾巴用的是有刷电机,右转时电机要加速吃电多一点,相应的主电机电压就会降低点了,所以有尾电机的小飞机都是右转时明显掉高度,左转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