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TL无法解锁

楼主(2015-04-30):
个位神,我用TL刷的CC3D,当设置自动调参时右下角会出现这个提示,然后无法解锁
当把他改回后就会不会出现右下角提示

网友:
有个别的CC3D 是这样的   我有三个CC3D  在不同淘宝店买的  只有一个刷了TL固件 能解锁  其他两个和你的 问题一样   开了自动条参 就不能解锁     而且只有  20141026这个版本的固件 能解锁   最新的20150131这个也是不能解锁

楼主:
看来我的命苦呀

楼主:
下了个20141026版也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