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naza lite刷V2预热慢的问题!

楼主(2015-04-30):
好多人把lite刷了V2,都会抱怨预热慢,要两分钟左右。
前几天我也刷了,要预热一分半钟。
然后无意中看到调参软件里有个高级校准,一开始我校准了,还是需要很久预热。
然后我就琢磨,(猜测)这个校准好像会记录当前主控的温度状态,所以开机的时候要让V2达到这个状态才能解锁。
那么,解决V2与热慢的问题就是,确保飞机在静置,常温的环境下。我们就把线调参线都接好,主控一上电就赶紧点高级校准,因为这个时候的主控温度只有常温。
反正我用了这个方法,现在预热只需10-20秒
当然我换了V2的gps之后校准的,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根据gps拆机图,好像V2和litegps构造是一样的。
成功的回个帖!这样就可以让更多人去尝试了!

最后附上我的爱机小六轴

网友:
技术贴,顶了!

网友:
顶!!我的一般都是40秒到一分钟的预热时间!

网友A:
但是照LZ说的方法的话岂不是每次都去都要带着电脑咯....

网友:
预热是什么意思

网友:
预热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程序的启动过程,lite用v2固件由于本身硬件配置比v2低,所以运行起来稍微要慢点。

网友:
是高级校准一次就可以了么?我的也是线都接好,但是一上电就提示主控温度过高

网友:
六轴是什么机架?看上去蛮轻的,是某工坊?

网友B:
同问是什么六轴机架,挺小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是什么六轴机架,挺小巧的

好吧 我上某宝查了下 应该就是某坊的
楼主透露下续航吧  心动了!!~现在的550机架太重了 吃灰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上某宝查了下 应该就是某坊的
楼主透露下续航吧  心动了!!~现在的550机架太重了 吃灰ing

哈哈,S550同吃灰中。。。。。

网友:
同问楼主什么机架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照LZ说的方法的话岂不是每次都去都要带着电脑咯....

校准过一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上某宝查了下 应该就是某坊的
楼主透露下续航吧  心动了!!~现在的550机架太重了 吃灰ing

六轴和四轴一样轻,上精灵的3s 5400电池能飞20分钟fpv还带一个100g的投物开关

楼主:
你搜索  轻量化六轴机架

网友:
成功的回个帖

网友:
有一个跟楼主要样的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