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APM无头模式总是认错头,有偏离

楼主(2015-04-30):
以前不会的,校准了罗盘也没有用,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5-07-26):
无头模式,都说无头了,哪来的错头,

网友A:
apm2.6+6h gps  飞控红灯闪烁 gps 蓝灯闪烁  平台没有报警 遥控 加速  罗盘 都校准过 这是什么情况? 新人不能发帖 借贴提问

网友(2015-08-29):
看下罗盘转方向没

网友B:
设定无头模式,定点状态切换到自稳模式,结果全变反舵,差点炸鸡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B:
设定无头模式,定点状态切换到自稳模式,结果全变反舵,差点炸鸡

我也是,差点飞丢了,最后大神告诉我最好不要开无头,无头的罗盘定位实现的。

网友:
我也是,差点飞丢了,最后大神告诉我最好不要开无头,无头的罗盘定位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2.6+6h gps  飞控红灯闪烁 gps 蓝灯闪烁  平台没有报警 遥控 加速  罗盘 都校准过 这是什么情况? 新人 ...

先在mp地面站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2.6+6h gps  飞控红灯闪烁 gps 蓝灯闪烁  平台没有报警 遥控 加速  罗盘 都校准过 这是什么情况? 新人 ...

在地面站先检测一下

网友(2015-12-10):
还没试过无头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定无头模式,定点状态切换到自稳模式,结果全变反舵,差点炸鸡

首先你要确定 你用的是那种无头模式 简单还是 超简单?这两中模式 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6-07-10):
无头模式不会是按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吧= =

网友(2017-02-12):
理解就对,先分清楚是简单还是超简单模式,简单模式起飞前的方向是前,超简单模式起飞点的位置都是在飞行器后面。看不见飞机打超简单模式,往下打俯仰,也可以打返航,返航模式默认飞机头部对准起飞的位置,这时候再打顶高模式往上打俯仰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