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PLUS最新升级程序更新至CB86-PLUS-V2-3

楼主(2015-04-30):
CB86-PLUS最新升级程序
尊敬的乐迪CB86-PLUS用户您好!
        非常感谢您选用乐迪最新款高精度独*立平衡充CB86-PLUS
       CB86-PLUS新版本程序已更新,拥有此产品的模友可下载升级!
       乐迪CB86-PLUS以其集成保姆,自耗低至135mA,充电效率高达97%,无论待机还是全功率充电,机器温度始终低于35度,独有U盘升级模式,每节电池容量分析和每节电池内阻评估以及0.001V平衡精,6A平衡等优秀设计赢得广大模友的青睐和一致好评,其充电性能以及稳定性得到众多使用者的认可。

CB86PLUS-V2-1(测试版)
版本说明,和V2-0版本相比做了如下修改:
(1)在充放电界面下,增加输入电压显示
(2)增加输入电源低功率保护。当输入电源功率较低时,充电器恒压输出充电,防止输入电压大幅度起落,损坏充电器;此时屏幕出现“Low Power”红色字闪烁提示,输入电源功率恢复正常后,充电器自动恢复正常充电。
(3)输入低压报警改为10.7V,进入高/低压报警后需要按“Start/stop”键退出报警
(4)在开机界面右下角增加显示固件版本号

CB86PLUS-V2-2(测试版)百度云附件:CB86-PLUS-V2-2.mac等
版本说明:
(1)支持高压锂电池4.35V充电;
(2)放电模式支持2个或3个电池合并成1个6S放电(例:2个3S并成1个6S);
(3)优化代码量,避免容量不够升级失败;
(4)优化充电容量计算,修改容量值偏大问题;
(5)修改充电完成后重复补电,充电器很久才停止充电问题,实现充满即停止充电,不再循环补电。

CB86PLUS-V2-3
2016-4-28修改CB86-PLUS-V2-3Stable版本说明:
(1)修改在“DISCHARGE”放电模式下,误打开两个端口BUG;
(2)误设置充/放电时间后,设置的时间在“REMAIN”剩余时间处进行倒计时;
(3)增加高压锂电充电电压设置提醒;
(4)优化代码量,避免容量不够升级失败。

升级步骤:
         您只需要用android 手机数据线将CB86-PLUS连接到电脑任一USB---> CB86-PLUS通电 ---> 电脑上发现U盘(CB86-PLUS) ---> U盘内原有文件格式化格式化只是固件格式化。数据有单独的存贮芯片)---> 将升级文件拷贝到U盘(CB86-PLUS) --->拔掉数据线即完成升级
         轻松搞定升级,就这么任性!

1.mac文件和BIN文件的区别:
(1)mac文件只能用于新版本的充电器;可在多种系统下升级,如XP,win7,win8,苹果,出厂V2.2及之后版本可支持win10系统。
(2)旧版本充电器只能用bin文件,并且只能在XP或win7系统下升级。

2.新旧版本充电器区分:
新版本充电器:每次升级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闪烁,电脑提示格式化。
旧版本充电器:升级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常亮,不需要格式化。

3.修改优化:
(1)修改重新设置放电模式时,软件默认放电电压3.2V(现改为用户设置值);
(2)优化小电流充电。

如果您在操作过程中有任何疑惑,欢迎随时咨询我司售后客服MM
电话:0755-88361717-835(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QQ2322736728(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乐迪电子官方群:334960324

CB86-PLUS使用教学视频(视频来自泡泡老师,非常感谢泡泡老师的技术支持)

        乐迪电子借此机会祝大家玩机愉快!!!
        最后再次对您对乐迪的支持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有您的支持,我们前进的路上更有力量。

                                                                                                    深圳市乐迪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A:
如果我不是大电流充电· 一直保持在3A左右·· 升级不升级的话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不是大电流充电· 一直保持在3A左右·· 升级不升级的话都可以吧·

尽量升级一下哦

网友:
就80多K?

网友B:
昨天才收到这个,今天就有升级了,赶紧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才收到这个,今天就有升级了,赶紧升级

网友C:
有个问题,我升级后放电电流最大1.05A,无法调整放电电流,怎么回事楼主

网友:
放电电流1A 不是充电电流就行

网友:
成功升级

楼主:
您好!
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乐迪CB86-PLUS最新更新了升级程序哦,最新升级版本为CB86-PLUS-V1-8,还请及时更新升级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我升级后放电电流最大1.05A,无法调整放电电流,怎么回事楼主

您好!
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烦请您升级最新升级程序看看,如果升级后还是有问题,烦请咨询乐迪售后MM:QQ 2322736728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乐迪CB86-PLUS最新更新了升级程序哦,最新升级版本为CB86-PLUS-V1-8 ...

这么快,才升级1.7  1.8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给一下1.8的连接

网友E:
今天收到这个,测试正常就下固件升级了。能不能把放电电流弄到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快,才升级1.7  1.8就出来了

嗯嗯,是的呢,赶紧升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收到这个,测试正常就下固件升级了。能不能把放电电流弄到2A

速度,CB86-PLUS暂时只支持1A放电电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呢,赶紧升级哦

这回更新解决了啥问题

网友:
不错~ 这升级很简单。我的1分钟升级1.8

网友:
请问保姆在其中一组充电时其他7组是否为彻底断开状态?是否可能有回流或者和其他电池组有连接状态?

网友(2015-05-31):
请问有没有保存模式,只要调到保存模式,充电器自动充放到保存电压,这个功能pl8等这些串充都有,我的刚买还没到货,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F:
最终没忍住这CB86-PLUS的诱惑

网友F:
昨天在 淘宝.爱慕尼斯.店铺买了套不知道需不需要升级..请问他们家的是正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终没忍住这CB86-PLUS的诱惑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祝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在 淘宝.爱慕尼斯.店铺买了套不知道需不需要升级..请问他们家的是正品吗?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您可以用USB连接CB86-PLUS和电脑,检查一下您的充电器版本号的,最新版本为V1-8,如果不是,还请升级一下呢。
祝愉快!

网友G:
老版的cb86可以以旧换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版的cb86可以以旧换新吗?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的支持!
没办法以旧换新的哦

网友(2015-06-30):
刚订了一台。问一下:用淘汰的电脑电源供电没问题吧?两路12v输出有20多A了

网友H:
您好!我手头有一个B6充电器,但是玩大飞机感觉充电太吃力,想换CB86 PLUS。就是想咨询下CB86 PLUS可以两块3S电池一起充吗?A6是可以的,我试过,不知道CB86 PLUS可不可以?

网友:
想问问,这款充电器充电时能识别不同接口上的电池容量吗?不同容量的电池能自动识别充满吗?有提示吗?

网友:
什么时候搞个CB86-PLUS的团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手头有一个B6充电器,但是玩大飞机感觉充电太吃力,想换CB86 PLUS。就是想咨询下CB86 PLUS可以 ...

您好!
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关注!
CB86-PLUS可以同时充8个6S电池,一个端口可以同时充3个1S/2个2S/1个3S/1个4S/1个5S(总共8个端口),充完自动停止,不需要自己不时检查是否充满或者更换电池的。祝顺心!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关注!
CB86-PLUS可以同时充8个6S电池,一个端口可以同时充3个1S/2个2S/1个3 ...

您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这么问吧,CB86 PLUS可以用两个端口同时充两块3S吗?我是说同时充,不是轮充。比如说A6就可以用两个端口同时充两块3S,而A9可以同时用三个端口充三块3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这么问吧,CB86 PLUS可以用两个端口同时充两块3S吗?我是说同时充,不是轮充 ...

可以的,相当于将2个3S并成一个6S,您可以将一个3S电池接在端口1的左侧,将另外一个3S电池接在端口2的右侧,这样拼成一个6S也是可以的
如图
百度云附件:cb86plus1.png等    因为论坛上传图片传不了,我将图片上传至百度云,您可以看一下。
祝顺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相当于将2个3S并成一个6S,您可以将一个3S电池接在端口1的左侧,将另外一个3S电池接在端口2的右 ...

你好,我接上了USB线再开机,充电器画面白色,电脑没有提示有外置设置
拔掉USB线,充电器画面才恢复正常
请问是不是充电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