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不了点,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5-04-30):
  玩个四轴就没定住过,场外一切定点模式就加速乱飞!(是加速飞每切一次方向不同,而不是缓慢来回飘)      有人说没校准罗盘,视频学得也算清楚完成后mp仪表指向和地理位置都正确!!!  现在问题想请教模友你们的飞机3d定位后,mp软件上面的红线飞机指向和黄线当前航向在切gps模式时候重合的吗?(自稳和定高不用gps不会动) 但我现在反装螺旋桨测试一开遥控的定点模式开关,黄线当前航向就东南西北无规律乱指,观察飞机明显是随指向倾斜.....这哪里敢空中切定点啊!     补充:6m gps 8-10颗星   at9控六段开关pmw值误差5-7范围内  加速度校准自稳和定高正常飞行几乎可以脱控!!!                             问题描述完毕,小弟实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求教模友们!

网友A:
罗盘有问题,我因为这个炸过一次,从五十米直接翻了下来,如果你现在的是外置罗盘,那么你把gps上的罗盘线拔掉,换成内置罗盘,再进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有问题,我因为这个炸过一次,从五十米直接翻了下来,如果你现在的是外置罗盘,那么你把gps上的罗盘线 ...

我用内置罗盘也是这样效果啊,mp软件显示飞行器的航向胡乱指,根本不敢上天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就没有一个愿意像我这样示范下的效果!     还是静止情况下切定点模式黄色航向线就不能定住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就没有一个愿意像我这样示范下的效果!     还是静止情况下切定点模式黄色航向线就 ...

有没那个朋友愿意帮我,用自己的多轴试试,在家通电有gps信号后遥控切换定点模式就观察mp软件看看当前航向黄色的线会不会想我的一样乱指方向  !!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算换东西都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那个朋友愿意帮我,用自己的多轴试试,在家通电有gps信号后遥控切换定点模式就观察mp软件看看当前航 ...

会乱跑 但起飞后就不跑了

网友B:
发个机架图看看 正视一张 平视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机架图看看 正视一张 平视一张

朋友 你试过我说的这样吗
我换了三个gps了,之前两个不是航模专用,但厂家说是飞控用的也支持apm  ,发了两次来就定不了点 还炸机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朋友 你试过我说的这样吗
我换了三个gps了,之前两个不是航模专用,但厂家说是飞控用的也支持apm  ,发 ...

前天退了原来模块,  买了6m有外壳专用gps     一打定点还是乱跑  就没敢出去试机了    唉!! ....好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机架图看看 正视一张 平视一张

请指教

网友:
反装桨后,启动电机,变化油门0%-100%,在MP软件里看航向数据变化没?如果变化,说明楼主布线有问题,你的电源、电机走线产生的磁场影响到了罗盘。

网友C:
自稳定高正常,GPS 3D锁定,切定点乱飞,不用多说了,罗盘校准不正确及自身电磁干扰,若自信罗盘已校准,做一次电机磁干扰校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指教

gps 装接收机那个位置 不用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 装接收机那个位置 不用那么高

不是说离远点电子设置干扰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稳定高正常,GPS 3D锁定,切定点乱飞,不用多说了,罗盘校准不正确及自身电磁干扰,若自信罗盘已校准,做一次电 ...

干扰较正??不知道怎么搞,哥们请多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干扰较正??不知道怎么搞,哥们请多指点

先把机子固定在地上(固定是不能让机子起飞)或把桨叶反装,接电後 按图上启动钮,把油门慢推由低至高,约30秒,把油门拉最低,接完成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机子固定在地上(固定是不能让机子起飞)或把桨叶反装,接电後 按图上启动钮,把油门慢推由低至高,约30 ...

apm功能也太庞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 装接收机那个位置 不用那么高

具体哪个位置好是要试的 还有 把所有信号线绞到一起 不要平行线 线路按需配置 不用那么长的就剪掉它 校准电调 启动看有没低速卡顿现象 根据你的机架看 接收机那个位置是最好的 现在那个位置大电流磁干扰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机子固定在地上(固定是不能让机子起飞)或把桨叶反装,接电後 按图上启动钮,把油门慢推由低至高,约30 ...

这个做出来不是只看到一些参数吗?得到数据对于apm要怎么设置,还是这样做就已经等于是设置了

网友D:
楼主你是在家里定点的吗?我每次在家里定点都是在地图上乱飘的。室外空旷的地方试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出来不是只看到一些参数吗?得到数据对于apm要怎么设置,还是这样做就已经等于是设置了

我都说了,看也好实际也好,做不做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在家里定点的吗?我每次在家里定点都是在地图上乱飘的。室外空旷的地方试过没?

因为之前在外切定点炸机了摔断一个臂,修复后在阳台反装桨测试看地图飞行航向东南西北乱指。后面到楼顶也这样,感觉还是不肯定

网友D:
我一般出去飞都是在空旷的地方飞的,先上电不急着解锁抽一支烟等打到定点的档位可以解锁了再起飞。把GPS没型号的设置成定高这样就不怕乱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在外切定点炸机了摔断一个臂,修复后在阳台反装桨测试看地图飞行航向东南西北乱指。后面到楼顶也 ...

楼主你的APM是不是2.8的,如果是请拔掉GPS插头旁的跳帽

网友:
你起飞有。10个卫星起飞在试试吧。   8个卫星是有误差的。

模式你用留代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出去飞都是在空旷的地方飞的,先上电不急着解锁抽一支烟等打到定点的档位可以解锁了再起飞。把GPS没 ...

“把GPS没型号的设置成定高这样就不怕乱飞了”   此话怎么理解?  据我所知apm在用到gps模式下是不能解锁的,不知道你的定点模式下
怎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