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哈10C遥控器换2段开关的问题!谢谢先

楼主(2015-04-30):
朋友的10C遥控器2段开关摔断了,拆开开了,是焊在电路板上面的,引脚很细,可以穿过电路板。淘宝原厂的40一个,想找些替代的便宜开关,一直没有结果。请教换过的朋友,或者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小弟不生感激。

网友:
搜索天地飞开关

网友:
普通几元一个的开关就行,三个角的,

网友A:
这样的开关多得是啊!我看是“单刀双掷”孔小可以扩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开关多得是啊!我看是“单刀双掷”孔小可以扩一点啊。

谢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