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飘飘首秀

楼主(2015-04-30):
这图像怎么变色了?是2.4G造成的吗?

http://player.56.com/v_MTM2OTM1MTY3.swf
这个情况要怎么改进才能爽飞呢??

网友:
动力严重不足

楼主:
此言诧异,滑行两米就来了个后空翻...你说动力严重不足...???
我觉得是翅膀前端无有力固定,所以上下摆动造成蝴蝶失控...

网友A:
可能重心靠后了,先无动力手抛试试,能很好的滑翔,再加动力试飞。
嗯,机翼要相对固定才好,拉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重心靠后了,先无动力手抛试试,能很好的滑翔,再加动力试飞。
嗯,机翼要相对固定才好,拉线试试。
...

我把电池移到顶了,加拉线也只能控制往上摆...再不行就只有改翼型了...那就无所谓蝴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池移到顶了,加拉线也只能控制往上摆...再不行就只有改翼型了...那就无所谓蝴蝶了...

好事多磨。
折腾,
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