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进水后晾干会出现什么毛病呢?

楼主(2015-04-30):
请教各位 直机掉过池塘一次,打捞上来以后将电调晾干,这几天飞的时候突然有特别大得颤抖,飞机就像是被打在了地上一样, 第二次试飞油门加到最大直接侧歪,拆开电调以后发现板子上有的管脚有点腐蚀了,是不是电调不行了

网友:
及时断电,用无水酒精(不是医用酒精,那个才75%,要95%以上的医用酒精,或是工业酒精)清洗一下,再晾干,那就基本和没进过水一样放心用了

网友A:
楼主描述的这个症状不象是电调故障,倒象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BEC的事

网友:
电调长期进水风干后继续使用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这个症状不象是电调故障,倒象是陀螺仪的问题

同感!!!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 好像不是电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