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的电池坏掉一个芯能不能自己改成5S

楼主(2015-04-30):
提示:

网友A:
6S改5S没问题的。你想改2S和3S也可以的。无非就是去掉几颗电芯罢了。

网友B:
续航时间估计五分钟不到

网友A:
是的。这个没错。放电会比6S的大。

网友C:
可以,把坏的那个电芯去掉就可以了,改造时注意电芯极性,别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