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轴电机引线断了一根,如何修复?

楼主(2015-04-30):
  • 搞到一台主轴电机,可惜其中一根引线齐根断了(不断也不会到我手中,呵呵),请教坛内高手,有否修理方法和修复价值?
  • 不知道该电机参数,只知道外径为48mm,长度120mm,自冷运转方式,用在铭牌雕刻机上。
请内行人指点一、二,本人外行,不懂拆卸和修理,谢谢!
附图:

外形图

外形图

电机引线处

电机引线处

网友:
雕刻机主轴?
拆了看能否引线出来

楼主:
这就是拆下那个,在引出孔那儿断了一根线,看不到断头,无法修复(见图片)。电机另一头螺丝孔被环氧树脂封死,不能拆,估计拆开也就废了。谢谢您!是功率较小的雕刻机主轴电机

楼主:
再提供主轴电机两端照片,希望能有高手相助,起死回生。

夹头端

夹头端

引线端

引线端

网友:
能拆,我有个一样的,拆过,两边两轴承盖,拆开取出转子就能看到线圈,网上搜搜去除环氧树脂的方法

楼主:
谢谢回复,看样子只能这样了,但我由于技术欠缺,估计把握不大。5.1回家探母,呵呵,现在才刚刚上网看到,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