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想装FPV和航拍设备电池用多大的?

楼主(2015-04-30):
现在用的2200ma感觉肯定不够用 求推荐

楼主:
求推荐啊

网友A:
你是什么配置,我也是F450的,我感觉还是先升级一下吧,要不挂云台和狗的话压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配置,我也是F450的,我感觉还是先升级一下吧,要不挂云台和狗的话压力很大。

我LITE刷了V2 乐天20a E300套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LITE刷了V2 乐天20a E300套装

挂多大电池,飞多久

网友C:
450不适合航拍,配置都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多大电池,飞多久

飞10分钟左右就行了 挂3轴云台加gropo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不适合航拍,配置都上不去

我不需要多长时间续航,就是航拍几个画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