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白,望各位同志帮帮我。

楼主(2015-04-30):
刚刚搞的硬件,MWC2.0的飞控,接点电后飞控只是有间断的鸣叫,不知道是不是接接收机接错了。另外实在搜不到天地飞7四轴的设置,请大神示下。谢谢

网友A:
飞控上没有喇叭啊,你确定是飞控响而不是电调在叫?电调响可能是没有做油门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没有喇叭啊,你确定是飞控响而不是电调在叫?电调响可能是没有做油门校正

您看我接的对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螺丝有点少啊。这个机架本来就软你还少上螺丝,这样震动会很大的,影响飞控工作稳定性的。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电调信号线接反了,所以电调才会叫

网友:
至于遥控应该是用固定翼模式的设置吧,

网友:
电调黑线是负极 白线是信号线  不知是眼花还是怎么的我总觉得线接错了…

网友:
那两位说的没错,四个乐天头全插反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