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恒龙豹2A6的2.4G遥控器接收板有问题,请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5-04-30):
情况是这样的,俺于去年开始折腾,自己造了个金属底盘,期间遥控器接收板一直放着,这两天造的差不多了,就拿出来试试,全接上后发现炮管俯仰和打炮有问题,因为这前改过360电滑,所以一直怀疑是电滑的问题,今天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发现是功能板在给炮管俯仰和打炮命令的时候无电压,而其他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怎么解决呢?要说接收板(功能板)只有这两个功能坏掉了,那也太神了,有没有可能是遥控器发不出这两个命令呢,这个要怎么测试呢?

网友A:
HL质量就是这样很正常。我的板子是炮塔旋转没有了:)

网友B:
HL的板子不贵,干脆换一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质量就是这样很正常。我的板子是炮塔旋转没有了:)

恒龙的板子质量这个样子吗?这可砸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L的板子不贵,干脆换一块吧。

丁大姐好,想换了,不过要换就不换恒龙的了,换就换质量好点的,天七怎么样?如果要换要几个电调,我看他们发的帖子要好几个,有没有就加一个电调的方法,我不需要声组,丁大姐指教下,谢谢

网友C:
直接tk16。。。全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丁大姐好,想换了,不过要换就不换恒龙的了,换就换质量好点的,天七怎么样?如果要换要几个电调,我看他 ...

天6天七都行,不玩音效,貌似至少也要兩到三个电调,这种改法我不太懂,无法给你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tk16。。。全搞定

你说的这个是声组吧,不想用声组,金属本来的声音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6天七都行,不玩音效,貌似至少也要兩到三个电调,这种改法我不太懂,无法给你意见。

以前在论坛里看到过,但是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声组吧,不想用声组,金属本来的声音很好

那就。。。别接喇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丁大姐好,想换了,不过要换就不换恒龙的了,换就换质量好点的,天七怎么样?如果要换要几个电调,我看他 ...

翻下我的帖子  3突和老虎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下我的帖子  3突和老虎有答案

谢谢啊,不过你的帖子真的有点多,有个帖子是 枪控可以用来玩“3突”吗? 这个帖子关于我问的问题讨论了一部分,但是还是很模糊,能指导一下吗,说的详细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不过你的帖子真的有点多,有个帖子是 枪控可以用来玩“3突”吗? 这个帖子关于我问的问题讨论了 ...

阉割了火炮俯仰及开火功能,没有声组和冒烟。天6A+4通接收控制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阉割了火炮俯仰及开火功能,没有声组和冒烟。天6A+4通接收控制操作。

谢谢,看明白了,又有一个问题,我想给车面功能,也就是打炮、俯仰、左右加电调,要什么样的电调呢?我车面是通过电滑供电的,我看大家都是说要用舵机,那舵机在这里是不是当电调用的,怎么连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明白了,又有一个问题,我想给车面功能,也就是打炮、俯仰、左右加电调,要什么样的电调呢?我车 ...

舵机不需要电调。接接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不需要电调。接接收就可以了。

舵机怎么连接转向电机呢,这里不懂了

网友:
淘宝 上 威驰的5路电调合适你 SLU 威驰 五路集成电调!线性不错!300块!

网友D:
我的 也坏了  , 豹2A6坦克 ,2.4G 版,按车体底下开关开机,左边电机狂转2秒,按遥控启动键启动坦克后,前进,左边 电机不转(左边 电机-----左右信地,左右转弯,倒车,功能都正常,就是没前进功能)。。。。。。。用万用表测量接收版上正面4个,N 型MOS管 都好的(下方4个无法测试),。。。。以为控问题 换了一套。还是板问题。
。连续跑了 3分钟。。恒龙的板子质量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 也坏了  , 豹2A6坦克 ,2.4G 版,按车体底下开关开机,左边电机狂转2秒,按遥控启动键启动坦克后,前 ...

换吧,恒龙的电子设备=垃圾,一套下来要200多,别说200就是100也不要,我换了个控,FSi6今明两天能到货,也就200多,换了我告诉你效果,现在在纠结锂电要哪个,打算用3s的锂电,但是30c/40c/45c没想好,想用45C的,就是不知道机器能享受的了不,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吧,恒龙的电子设备=垃圾,一套下来要200多,别说200就是100也不要,我换了个控,FSi6今明两天能到货, ...

好的。我都换了 第二次 ,接收功能版了。  主要想 声音组。  你改混控吗?。底盘 ,摆臂 座,不用金属加强,会散架的!

换了 和我说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都换了 第二次 ,接收功能版了。  主要想 声音组。  你改混控吗?。底盘 ,摆臂 座,不用金属加 ...

我自己做的金属底盘,正在赶工中,约6.1左右能完工,算是给儿子的礼物,记得小时候爸爸给我做冰爬犁,一地的刨花,很精致的冰爬犁。现在儿子6岁了,我也给他做个,科技进步点,弄个带电带遥控的,,当然我也借机会玩玩
我不用声组,主要原因,一是造价高点,二是声音听起来怎么都是玩具,有些低档,不如真实金属的声音,当然可能是我没有用过好声组的原因,三是觉得用普通的通用型的电调,自己能学点东西,怎么连呀怎么连呀,怎么拆呀怎么拆,为以后修理玩具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以后做其他模型进行知识储备,我还想做拖头,拖拉机,船.....就是没会飞的,摔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的金属底盘,正在赶工中,约6.1左右能完工,算是给儿子的礼物,记得小时候爸爸给我做冰爬犁,一 ...

我是 车  转坦克的,1:10的 车 更费钱。。。。在我的影响下  我4岁的 儿子,也会玩了。去年 还只会前进后退,今年 可以使用6通道 遥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