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解电机(银燕MT2204为例)

楼主(2015-04-30):
如果要做
电机
的内部保养,更换轴承就必须要拆解电机。
拆掉电机底部的卡簧,还有外转子上的内六角螺丝,使劲拔外转子,拔不动。
不知道还要怎么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求解。。xxd的电机很好拆的。

网友B:
这下找到组织了。。。坐等解答。。。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过水洗电机。

网友D:
拆掉卡簧直接拔,外转子就下来了,不需要拧前面的内六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过水洗电机。
我试过。。。。S500炸土里了直接水泡+水冲,没问题

网友F:
用油石油一下卡簧槽就能顺利拔出了!换轴才要松六角螺钉!

网友G:
1806是底下卡簧拿掉就能连轴拔下,阻力是来自磁铁的吸力,2204要是同样绕线就一样。

楼主:
感谢,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