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磷酸铁锂电池做控电的么?

楼主(2015-04-30):
现在磷酸铁锂电池很热门啊,很多人都用一节锂电+一节占位器代替两节5号电池,用在各种家电上。不知道坛子里有人用在控上么?用3节合适呢,还是4节合适呢?说说体验?

网友:
我在用,很好!3节加5个站位筒。我也用这种。

好处是电压合适(3.2或3.3)*3=(9.6或9.9)伏,切记不能用原遥控器充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充电!!!。另外我见过用聚合锂电把遥控器烧了的!!!

网友A:
我在D7E用过,2节是真的,2节是假的,电压显示是6.4伏,但容量700太小,不如3000的镍铬电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D7E用过,2节是真的,2节是假的,电压显示是6.4伏,但容量700太小,不如3000的镍铬电池耐用

镍氢压降太快啊,用到1.1就不行了,其实没有发挥出3000那么多。但比700还是多一点。
这么看来,还不如弄三节5号电池大小的锂聚合物电池+5节占位桶呢,容量还大点。

网友:
我是拆同学的报废充电宝的18650电池 重新组的 不过不是磷酸铁锂的 因为电压充满是4.2V的 比较耐用 放电平台平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镍氢压降太快啊,用到1.1就不行了,其实没有发挥出3000那么多。但比700还是多一点。
这么看来,还不如弄 ...

我用的是5号大小的磷酸铁锂,1500mAh的3节。锂离子电压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5号大小的磷酸铁锂,1500mAh的3节。锂离子电压偏高。

5号大小的普遍在600-700mah,1500肯定虚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号大小的普遍在600-700mah,1500肯定虚标了

不好意思是1200mah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