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2216KV900 用多大的轴距??

楼主(2015-04-30):
     本人新手  一时冲动 收了一个F550六轴  老虎电机2216KV900  30A电调 NAZA LITE 飞控 有突传  2轴云台  3S5000的电池 和4S5200的电池 但是其中两个电机不平衡 转起来噪音也较  老虎电机太贵了 不准备买新的   想利用现有的东西配个机架   装个四軸  请问 我该买个多大的轴距的机架呢?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另外也不是很想折腾  有人想要的话 可以出了

网友A:
4个2216怕是带不动云台了,单独飞的话可以考虑500-5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2216怕是带不动云台了,单独飞的话可以考虑500-550的

不是有2212的四轴还带云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有2212的四轴还带云台么

你说的是大疆精灵么?那可不是一般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大疆精灵么?那可不是一般的电机

4个  2216的老虎电机都带不动云台?用4S电 1033桨满油门是850克的拉力  应该没问题吧    我还不太懂  电机拉力  机身重量和轴距的关系  有木有 这方面的帖子 介绍一下我找半天 没捡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4个  2216的老虎电机都带不动云台?用4S电 1033桨满油门是850克的拉力  应该没问题吧    我还不太懂  电 ...

别听不懂装懂的人瞎扯。2216比2212强。精灵2212都能挂3轴云台和5000mah的电池,你注意机架重量和适当减重就可以了

网友:
山寨f450即可,经济实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听不懂装懂的人瞎扯。2216比2212强。精灵2212都能挂3轴云台和5000mah的电池,你注意机架重量和适当减重 ...
自己组的机子,加上云台和5000mah的电池,至少也得1800g以上了。1800*2.5=4500,你觉得2216能达到1125g以上的拉力吗?除非你是能充分减重的高手,但楼主是新手,你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的机子,加上云台和5000mah的电池,至少也得1800g以上了。1800*2.5=4500,你觉得2216能达到1125g以上 ...

请列出来如何至少1.8kg的?我觉得1.5kg已经可以3轴云台加狗加图传了

网友C:
1.5-1.6kg 450轴距用2216 11寸桨还可以,2212就不好了,没沉余动力,像f450四轴全挂载约1.6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1.6kg 450轴距用2216 11寸桨还可以,2212就不好了,没沉余动力,像f450四轴全挂载约1.6kg左右

谢了  朋友也说可以  我试试吧

网友:
2216  1047  3S 带狗台图传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大疆精灵么?那可不是一般的电机

精灵的 2212 电机可以赶山2216??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  2216的老虎电机都带不动云台?用4S电 1033桨满油门是850克的拉力  应该没问题吧    我还不太懂  电 ...

我山寨f450,全套带2轴云台,5200电池,超过1600g,x2212飞了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听不懂装懂的人瞎扯。2216比2212强。精灵2212都能挂3轴云台和5000mah的电池,你注意机架重量和适当减重 ...

精灵2212 的效率 比朗宇2212 的好吗?如果试这样的话,我也上精灵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2212 的效率 比朗宇2212 的好吗?如果试这样的话,我也上精灵电机了

据听说大疆不如朗宇  朗宇飓风都不错

网友E:
那同问一下我的2212 KV980  ,3S5200电池,1047浆,30A电调,能上云台和狗不?我怕飞不起来,能否换一下电机和浆,能挂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同问一下我的2212 KV980  ,3S5200电池,1047浆,30A电调,能上云台和狗不?我怕飞不起来,能否换一下电 ...

看整机重量控制了  起飞重量最好在电机最大拉力的50%左右或者以下 大疆飞控50%油门起飞

楼主:
封贴........!!!两个不平衡电机更换轴承 已经搞定  经过老师指导后更改两条线路 重新调参 已经爽飞  谢谢 前来帮忙解答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