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我的钟表车为啥那么多非标,夹头杆做错了

楼主(2015-04-30):
好不容易淘了台钟表车,放了快一年了,现在才把卡盘连杆做了。图纸见下方:

先说这张图的来源。说实话,真的找不到小摆车夹头之类的图纸,我的小车刚好买的时候带一个小夹头,我就照着差不多量尺寸,再结合网上的帖子和某宝的一些描述,自己画了一个,配的是环球K01 63B手紧卡盘。小摆车带的小夹头见下图:

2!
接下来兴冲冲的花钱找人做了,还做了5个!哼哼,5个啊!大家应该知道什么价格。
今天寄到手了,见下图:

下班了,连饭都不做了,和老婆在外边吃的快餐。。。兴冲冲的回家,迫不及待的准备往上拧。。。还没拧,无意瞄了下尾部的牙,心里发凉了。。。怎么好像小了点。往上拧,悲剧了,配不了!!牙不对!!!
上图给大家看看:

我都快晕了。都说这玩意是M7*0.75的牙,怎么我的就不是呢,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当时就因为这个螺纹跟人家讨价还价好久,人家说你这是非标中的非标。。。咬咬牙给做了。结果呢,无语。
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锥面,好像新做的那个显得“瘦窄”很多,原装的显得“丰满”一些。套在主轴上感觉斜面的配合面没有原装的配合得多,贴得不够紧。还有!前段的Φ22+-0.1也是做不对,套不进63B卡盘!就差那么零点几个毫米进不去!
玩这东西真的是败家啊。我还一口气做了5个!

大伙说,还有救吗?其实我也是连菜鸟都够不着的初哥,高手们觉得这个还能用吗?知道我那个小摆车夹头的尺寸的能不能慷慨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玩摆车  这个真不懂  照理说应该先拿螺纹尺量一下螺纹在做

网友B:
那个螺纹应该有的救 但是你点找有搓丝机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楞搓起来

网友C:
做5个是不是想自已用一个剩下的可以卖。

网友D:
如果是按图纸做的应该没有问题。1、尾部螺纹大多是m7*0.75的,换根拉杆就成,反倒是你的老夹头螺纹有点特殊;
2、法兰要装在小车自攻才成,大就对了,小了就费了;
3、一次做5个连接杆算是大手笔了,可以看出楼主烧的不低,不过这个东西很多兄弟还是非常渴望拥有的,至于怎么做~你懂的。
建议上些小车玉照,另祝玩得开心 五一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玩摆车  这个真不懂  照理说应该先拿螺纹尺量一下螺纹在做

没有专业工具,手上就一把卡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螺纹应该有的救 但是你点找有搓丝机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楞搓起来

不知道上哪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5个是不是想自已用一个剩下的可以卖。

兄弟,做一个和做5个价格是不同的。当时没想过卖的,就是自己玩。

网友E:
感觉你的夹头杆做的有点问题,这是我的夹头杆。

网友F:
楼主图画的精细,关键尺寸没把握好,应该可以用,我的小车直接做了一根ER32的主轴,结果尾端螺纹有点大,宁不进去,最开始也以为螺纹错了,后来找到螺纹规测量没问题,就是过盈了,非标螺纹,只能买个非标板牙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按图纸做的应该没有问题。1、尾部螺纹大多是m7*0.75的,换根拉杆就成,反倒是你的老夹头螺纹有点 ...

我那个小车子是这种的,我也不是很了解。上面啥也没标。也没什么拉杆,就那个手柄和夹头插进主轴,然后旋紧。

没有工具,不知道怎么确定螺纹了,我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折腾这东西了,感觉太浪费了。
那个底座和电机架是在公司找熟人做的,纯304不锈钢,很沉,当时还做了两套。
右上角那个是80的环球卡盘,买床的时候看到顺手拿的。
发现这玩意儿不是一般人烧的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的夹头杆做的有点问题,这是我的夹头杆。

您这个看着精致多了,卡盘应该也是很小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图画的精细,关键尺寸没把握好,应该可以用,我的小车直接做了一根ER32的主轴,结果尾端螺纹有点大,宁 ...

瞎画的,用卡尺量了大致的尺寸再画,照着书上那些标注大致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小车子是这种的,我也不是很了解。上面啥也没标。也没什么拉杆,就那个手柄和夹头插进主轴,然后旋 ...

小车很棒,但确实和北 京上海的不一样,拉杆也不同(我说的拉杆就是手柄),建议到某宝花几个银子去买只m7*0.75丝攻,做只新拉杆或把老拉杆攻过一下就行,但建议还是新做一只老的保留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这个看着精致多了,卡盘应该也是很小巧的吧。

卡盘与接杆都是自己做的,卡盘是46直径的四爪单动卡盘。你的小车看不出型号,老夹头的定位部分外径是不是8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盘与接杆都是自己做的,卡盘是46直径的四爪单动卡盘。你的小车看不出型号,老夹头的定位部分外径是不是 ...

高手啊,这都会做。
我的拉杆手柄见下图,找人做会不会很难做呢,薄壁攻牙,硬度也高。
原配夹头定位外径也是8MM吧,就是牙有问题。不知道哪里有标准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这都会做。
我的拉杆手柄见下图,找人做会不会很难做呢,薄壁攻牙,硬度也高。
原配夹 ...

这个买M7X0.75的丝攻与板牙把拉杆及夹头螺纹过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一边攻丝,一边板牙,能上紧就行了

网友:
有了母机,就要让它自己生蛋。

网友G:
图纸锥度的地方标注有问题,应该标注锥度,这个锥度应该是有标准的,但图纸这个地方轴向没有标注,属于非关键尺寸,自由公差,直径尺寸又很难测量准确,所以人家很难加工准确也不需要做准确。22mm那个尺寸给的公差太大,达到0.2mm,人家加工的肯定按大尺寸给你做。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基孔制,22这个尺寸上偏差不应该大于—0.02左右,公差不宜大,毕竟是保障卡盘径向精度定位用的。我也有这个小床,刚拿出来拾倒,也想配个50mm左右的超薄手紧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纸锥度的地方标注有问题,应该标注锥度,这个锥度应该是有标准的,但图纸这个地方轴向没有标注,属于非关 ...

是吗?您哪的?小车上点图呗

网友:
M7X0.75改成M7X1

网友H:
一个是梯牙一个是三角牙,当然上不了

网友:
M7X0.75没错,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是梯牙一个是三角牙,当然上不了

是普通螺纹,只不过是1MM螺距的

楼主:
有模友帮忙做一个就好了,做杆也行~~我宁愿送一两个给这位好心人。。烦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模友帮忙做一个就好了,做杆也行~~我宁愿送一两个给这位好心人。。烦啊

有时间你旺旺(与id同名)留言我帮你搞一下。

网友:
我的钟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时间你旺旺(与id同名)留言我帮你搞一下。

是啊???太棒了,我周末找你!

楼主:
样式还是有差距~你的看着扎实多了!嘿嘿

网友(2019-03-05):
M7的螺距不是常用系列,但是0。75的螺距很常用,你只要测量准确应该不至于加工成这样吧?这加工的也太离谱里。可以试试堆焊后重新车螺纹。

网友:
钟表车床,玩的是精度

网友:
摆车是进口货,拉杆螺纹是英制,你公制螺纹当然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按图纸做的应该没有问题。1、尾部螺纹大多是m7*0.75的,换根拉杆就成,反倒是你的老夹头螺纹有点 ...

你说的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