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制三通道上单翼小飞机

楼主(2015-04-30):
自制三通道上单翼小飞机
   设备  伟力911接收板 伟力遥控器
   飞机   洗衣机包装泡沫
    整机 43克

涂装后滑跑起降

视频是手机放地上拍的,飞机总不在屏幕中。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A:
做得真不错,不知道飞起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不错,不知道飞起来如何

有视频的,就是上面的链接优酷的。

楼主:
装后滑跑起降

网友B:
真不错,报报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报报参数呢

翼展 50   机长  45  凹凸翼型
伟力 911控和接收板

网友:
飞行效果好啊!

网友:
视频看了,好飞场,现成的跑道。
第一个视频,风好大,飞机动力强劲。
第二个视频,风小了,飞的好。
好机,好技术。
模型世家?

网友:
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跟浆叶?

网友:
报一下配置呗

楼主:
伟力911主板,939减速组。

网友C:
我也有个玩具塞斯纳伟力F949,里面用的是三个716空心杯电机减速组,想改成单电机的代替,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玩具塞斯纳伟力F949,里面用的是三个716空心杯电机减速组,想改成单电机的代替,请问你用的是什么 ...

用伟力F939的减速组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5-06-18):
好鸡好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