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遥控云台问题

楼主(2015-04-30):
本人 华科尔d10 的控   某宝 k家2轴云台     正常使用 但是  按要求接上  云台控制线    也把遥控器设置了  但就是 不能调云台俯仰  这事为什么

网友:
云台控制线插在几通道,就把该通道设到旋钮

楼主:
没错啊  插在第十通道  把10通道设置为aux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啊  插在第十通道  把10通道设置为aux5

看下监视器里,你转动旋钮,十通道信号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监视器里,你转动旋钮,十通道信号动不动

监视器???

网友A:
具体名字忘记了,应该叫舵机监视器吧,就是看各通道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监视器里,你转动旋钮,十通道信号动不动

动的  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名字忘记了,应该叫舵机监视器吧,就是看各通道信号的

嗯呢找到了   转旋钮它在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的  动的

那就是控的设置没问题,看下云台的接线和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呢找到了   转旋钮它在动没问题

接收机线有没有插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线有没有插反?

没有吧   你看图片上  就这么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吧   你看图片上  就这么插的

你可以在十通道上插个舵机试一下,能动的话那肯定是云台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十通道上插个舵机试一下,能动的话那肯定是云台的问题了。

明我找个舵机试试现在手里没有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我找个舵机试试现在手里没有舵机

插电调也一样,不过得把桨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调也一样,不过得把桨卸了。

网友B:
刚买了云台 也是D10+1002 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云台 也是D10+1002 明天试试。。。

分享一下操作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操作经验

发不了贴子,只能回复 。。。

楼主:
问题依旧没解决    心情特别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