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电机有问题,谁能分清,,,

楼主(2015-04-30):
小胖子,,5200毫安电池,,2814KV1000  96浆
APM 全套飞控,没有图传
一上是全部配置了,,,
问题:
飞机正常飞时候有向左的反扭,,应该怎么改推力线才能解决呢?
有模友说电机向左偏,,有的说电机应该向右偏,,搞不懂了,,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小胖子只要正常安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嘛!我也是小胖上APM两者结合性能极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子只要正常安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嘛!我也是小胖上APM两者结合性能极佳!

EN ,最近在调试APM ,,加下Q345032162  一起讨论下

网友B:
有飞控修正,反扭只是浮云,话说屁股往鸡头看去,应该加右下拉对头看就是左下

网友:
你先确认下方向舵的自稳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就算推力线有问题,也不用调整推力线。问题不大即可

看看是不是太重,低速飞行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N ,最近在调试APM ,,加下Q345032162  一起讨论下

QQ418514115

网友:
小胖子装好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确定是反扭问题的话,可以往左边(从机尾看)加垫片

网友(2015-09-28):
引用 网友B:
有飞控修正,反扭只是浮云,话说屁股往鸡头看去,应该加右下拉对头看就是左下

我靠,我就是看见你这句话然后调我的冲浪者角度。结果起飞就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