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船在河中没电怎样好~~要怎样才知道船快没电了~BB器安在里面听不到声的

楼主(2015-04-30):
假如船在河中没电怎样好~~要怎样才知道船快没电了~BB器安在里面听不到声的

网友A:
不会的,电要放完时船速自然会放慢的,要注意观察。只是若用锂电要注意,别过放,可设电调最低放电电压,到此电压时电机会停转,这时可等一会儿,再慢速驶回。
当然,也可能有别的意外,所以为保险,一般要准备一条救援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电要放完时船速自然会放慢的,要注意观察。只是若用锂电要注意,别过放,可设电调最低放电电压 ...

换个电压回传的控也行啊,不过有个救援船那敢情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压回传的控也行啊,不过有个救援船那敢情太好了

我现在放船或是水机都会带上救援船,这也是经多数教训后给逼的。

网友:
当动力明显减弱的时候就慢慢开回来,再跑也没有什么意思。
锂电无必要太深放电,对寿命会有较大影响。

网友:
现在的电调都应该可以设置保护电压吧! 把截止电压设置一下,跑到忽然船功率下降就可以慢慢开回来了,就不愁船抛在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