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蓝屏,求解!

楼主(2015-04-30):
启动MACH3系统蓝屏什么原因?各种安装方法都试过,系统重做过蓝屏依旧,之前运行正常,一网友说试用版不可靠,就装了破解版,结果蓝屏,处理方法如上,折腾数回可以了,因为什么不知道,但运行超慢,拖慢了系统时钟,数月无解,今天想更新BIOS试试,结果需要NET3.5才能扫描到,于是安装NET3.5,试一下MACH3结果运行正常了,晚上系统打补丁过后就又蓝屏了,无论怎么安装、换版本、重启、清理再装都蓝屏,求解!

楼主:
具体问题在哪不清楚,早上卸载360,在云盘里重新下载、安装、汉化、测试,一切正常,在安装360也不受影响。上次记得也是重新下载的压缩文件就正常了,但为什么在别的电脑就没事呢?

网友A:
MACH3又賎又娇,只能住老房子,还的小心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又賎又娇,只能住老房子,还的小心伺候。

稳定性确实不好

网友:
內存故障,根mach3無關,或風扇不轉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