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两次越野的体会和问题,请教各位坦友,先谢了!

楼主(2015-04-30):
第一次越野,塑料齿轮坏了;回来后换了减速电机(电机是3429),第二次越野,感觉1.速度慢;2.扭力不够;又换了550电机,第三次越野,坦克卡住后催了保险(幸亏装了10A的保险,否则会烧了电调)。各位坦友,有没有办法装个类似离合器的东西,坦克卡住后电机打滑?这样电流就不会直线上升了。

网友A:
可以考虑装个限滑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装个限滑装置。

不知道这个限滑装置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可以参考短卡的设计,一般就是个离合器,扭矩超过了就打滑。

网友B:
塑料波箱有防滑设计,还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短卡的设计,一般就是个离合器,扭矩超过了就打滑。

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波箱有防滑设计,还扫齿???

没有扫齿,是防滑卡子断了。

网友C:
我今天越完野,履带掉了,原因是销子掉出来两根,卡在某个地方弯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越完野,履带掉了,原因是销子掉出来两根,卡在某个地方弯折了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550电机是怎么换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电机是怎么换上去的

去掉原来的波箱,重新车了驱动轴用减速电机配伞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