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推荐一下这三款机架。。。。。。。。。

楼主(2015-04-30):
已有4110  400kv电机  30a电调   1552折叠碳桨  6s10000电池  狗3   这三款机架哪个可以续航30分钟以上?谢谢指点

楼主:
第一款是乐逸,第二是650sport

网友:
果断选1

楼主:
为什么?目前看中h4  携带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目前看中h4  携带方便

我也看中H4的便携,但有回报就要付出代价
论坛里很多人都说这个架子因为“腰”细,震动很厉害,楼主可翻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目前看中h4  携带方便

如果楼主想挂狗,对便携很在乎的话,个人觉得伞折架子是目前最佳的选择,架子强度、折叠后的体积、重量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平衡

网友:
650spor收放脚架方便

网友:
按照郎宇的数据来看的话  如果6S10000的电池要飞30分钟 每个电机的悬停电流不能超过5A  打个折  算4A吧  这时单个电机  拉力在800-900g  也就是说起飞重量不能超过3.2kg  楼主计算一下重量吧

网友:
1   不解释

网友:
第一款空机架最少1000克以上..带狗有20分钟你就偷笑了  第二款也上不了30分  三款H4带狗应该可以30分...没有30也有20分以上,还有奖别用折叠.用碳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