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小调查。用朗宇4110电机的模友进来留下数据谢谢了

楼主(2015-05-01):
用朗宇4110电机的模友请留下数据,我准备做个小小的测试

格式:
朗宇4110kv值:
桨类型大小:
飞行器几轴:
飞行器重量(除去电池):
用的多大电池(毫安,放电c,几s电池):
电池加飞行器重量:
飞行时间:

最后谢谢各位了。用宠物貂镇楼

楼主:
模友们看过来

网友A:
这是什么宠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宠物??

,没看清就问了

楼主:
有用4110的么。咋没人回

网友B:
我也准备入手4110,现在用的3508配1238桨感觉拉力不是太给力,准备换成4110   400KV 配1555桨,留空时间我想应该会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入手4110,现在用的3508配1238桨感觉拉力不是太给力,准备换成4110   400KV 配1555桨,留空时间我 ...

我之前用3508。现在用4110。发现4110电机比3508重了好多!!!
一个电机至少重35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3508。现在用4110。发现4110电机比3508重了好多!!!
一个电机至少重35g

虽然一个电机重了30多克,但是你的每个机臂的升力却增加了不少呀

网友C:
目前使用的是3508电机和4822电机,相同的电池,留空时间好像没多大变化,依然配套使用1147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使用的是3508电机和4822电机,相同的电池,留空时间好像没多大变化,依然配套使用1147桨叶

螺旋桨太小了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一个电机重了30多克,但是你的每个机臂的升力却增加了不少呀

我3508。580kv的。4110是580那样kv的。用1455桨。感觉差不多时间都。主要是4110比3508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入手4110,现在用的3508配1238桨感觉拉力不是太给力,准备换成4110   400KV 配1555桨,留空时间我 ...

这个电机能用14寸碳桨?动力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3508。580kv的。4110是580那样kv的。用1455桨。感觉差不多时间都。主要是4110比3508沉。

能用是能用,就是飞完电机和电调烫不烫,3508电机配1238桨是效率最好的

网友D:
入了四个x4110s 400kv的,也想知道配多大的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入了四个x4110s 400kv的,也想知道配多大的桨好..

十五寸

网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遇上过,电机使用大桨叶反而有果冻~

网友:
4110   400KV  空机器重量2.1KG   3.6下来   5000电池留空时间23分钟     12000电池  3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