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相机延时拍照时AV输出信号会断

楼主(2015-05-01):
最近发现小蚁相机延时拍照时AV输出信号会断。我的显示屏不是雪花屏,信号一断就蓝屏,大概1、2秒再有图像显示。设置2秒的延时拍照,显示屏就完全没图像了。我现在设5秒,图像就一闪一闪的,勉强可以取景。之前用山狗也会闪但是没这么明显。

网友:
用gopro一样

楼主: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

感觉到满满的恶意

楼主:
没有没有!只是觉得2、3千的相机都这样,那我们这些几百块的还能要求什么呢?!这可是满满的正能量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只是觉得2、3千的相机都这样,那我们这些几百块的还能要求什么呢?!这可是满满的正能量哦{: ...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用gopro4 一切正常?

网友:
是錄影十拍照模式下..

网友:
哈哈,确实是好受多了!

网友A:
正常啊,连拍本来就这样,小蚁拍一张照片信号断一下,2秒的存储会跟不上,断的时间比较长,5秒的可以接受。
gopro3、4也是同样的,只是恢复比较快,我之前用狗一直都是设置2秒连拍,屏幕黑一下,对构图毫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连拍本来就这样,小蚁拍一张照片信号断一下,2秒的存储会跟不上,断的时间比较长,5秒的可以接受。 ...

我的显示器是蓝屏的,信号恢复的时间比雪花屏要长一点。

网友B(2015-06-08):
小蚁拍照怎么设?可以设成每几秒自动拍一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蚁拍照怎么设?可以设成每几秒自动拍一张吗?

可以。手机连接小蚁相机后,打开小蚁相机APP,在设置页面“开机拍照模式”里选“延时拍照。设好后在主界面可以选拍照的间隔时间。

网友C(2015-07-10):
设置完要吧WIFI关掉吧,会影响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完要吧WIFI关掉吧,会影响飞行吗

设置好后,以后开机都这样了,起飞时按一下拍摄按钮就按设置的时间间隔拍照了。小蚁我还没试过开着WIFI飞,以前用山🐶时就试过,没发现有异常。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