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S900+WKM第一次通电,5、6号电机不停的响,还闪 ...
急求助:S900+WKM第一次通电,5、6号电机不停的响,还闪绿灯,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01):
载机:S900原装机架+动力
飞控:wkm-m
遥控器
:14SG+R7008SB
症状:通电后5、6号
电机
不停的响,同时绿灯闪烁。把6号和4号机臂交换位置后,故障依旧。
51节要使用,在这坐等模友们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A:
电机一直响一般是因为没有得到飞控输出的PWM信号~ 检查电调信号线,飞控模式选择

网友B:
飞控没有选到六轴模式,在调参软件里选下就不响了!!默认是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