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还是3?精灵3的集成度太高,怕修不来,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

楼主(2015-05-01):
在论坛里看到精灵3的内部图,集成太高怕是自己修补起,更何况第一台航拍器,不知道买2还是3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当然还是更新的型号了,多了超声波和光流定高定点,室内可以稳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还是更新的型号了,多了超声波和光流定高定点,室内可以稳飞了

重点是主板集成度高

网友:
2代吧,新手最好收台 V+练练手,价格适中,P3集成度太高了,稍微有个部位出错很可能导致炸鸡...

网友:
炸鸡的话中心板位置受损的机会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点是主板集成度高

集成度高,故障率才低,搞电子的基本常识
况且就算是2要是的主板坏了一样得换
小炸来说3比2更安全,因为3的肚子里没有一大堆接插件和胶粘件出现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更低,也看过不少精灵2炸鸡后内部接触不良导致再次炸鸡或者无法通过自检起飞的例子
大炸的话,不管是啥机子都得报废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高,故障率才低,搞电子的基本常识
况且就算是2要是的主板坏了一样得换
小炸来说3比2更 ...

话不是这么说的哦,集成好一个部件出错就直接不受控,分开的话,不是致命部件坏了还可控,按目前来看,除了降低生产成本,减轻重量,坏处要比好处多

网友D:
还是觉得应该买新的,如果3还不如2,我想大疆就不会退出这个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觉得应该买新的,如果3还不如2,我想大疆就不会退出这个机器了~

同意!

网友:
P2+狗4比P3的4K,不知道那个更好。

网友D:
其实综合算起来精灵3还是便宜多了,不然可以算算,精灵2+miniosd+h33d+狗4+图传+监视器=?这样的话应该超过精灵3的价格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综合算起来精灵3还是便宜多了,不然可以算算,精灵2+miniosd+h33d+狗4+图传+监视器=?这样的话应该超过 ...

肯定超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算算多少钱吧,以前玩,没有集成的,没办法,现在精灵3很经典,集成度高,买精灵不就是图它方便携带吗,想拍就拍呀,我做过哪吒450,还有apm的大四轴,折腾半天,还是觉得小稳定功能多方便携带,最实用,本人飞过精灵一第一代就已经很稳定了,何况三啊,建议精灵3,1080足够用,余下钱买两块电池在

网友:
炸机的话,就算是2,修起来也不便宜

网友:
买个精灵3外壳自己配轴

网友D:
不住张楼上的思路,已经成熟了~都做了3代了~不需要还什么~如果不放心可以在观望一下,等第一波用户反馈问题都解决了在入手~

网友:
如果拍视频高清就够了,如果想兼容拍照片还是建议4k~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住张楼上的思路,已经成熟了~都做了3代了~不需要还什么~如果不放心可以在观望一下,等第一波用户反馈 ...

精灵3的背后有很多当年抢着买悟的小白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精灵3的背后有很多当年抢着买悟的小白鼠!

这个算不上吧,悟卖的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不上吧,悟卖的不少了~

就是因为精灵3上搭载了很多悟上面的很多东西,所以才要感谢悟的小白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还是更新的型号了,多了超声波和光流定高定点,室内可以稳飞了

试了 光感定高在白色或者米色的大理石瓷砖不准确 会乱飞的,小心点,反正室内没什么玩头,不像官方视频宣传的那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不是这么说的哦,集成好一个部件出错就直接不受控,分开的话,不是致命部件坏了还可控,按目前来看,除 ...

这就是你不懂了。。。所谓集成度高,其实电路和元件是一样的,只是重新排版,集中在一块电路板上,这样的好处是减少了很多的接头和连线,可靠性大大提高了。。。坏处就是维修困难,维修成本提高。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 如果3换一个酷一点的外形就更能满足我等屌丝的的装逼心理了

网友:
是我的话就精灵1换精灵2外壳 可以塞5000mah电池 告别傻逼电池 再加云台+黑狗3+  1080P够了

网友:
精灵3 非人为炸机有售后,况且1年质保

网友F(2015-06-08):
引用 网友D:
其实综合算起来精灵3还是便宜多了,不然可以算算,精灵2+miniosd+h33d+狗4+图传+监视器=?这样的话应该超过 ...

但精灵3还需要买个iPad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精灵3还需要买个iPadmini。。

你不会买个小米平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精灵3还需要买个iPadmini。。

IPAD MINI2 你平常还可以用用,用手机更是实用,钱花在刀口上,光个好的监视器(例如旗舰版鹰眼锐视)也要千把块...平常干嘛用?还要配狗4(好贵好贵)主要还是那句话,用精灵一切以简洁方便(飞行器,控,手机或PAD)为主,多带很多东西,烦!精灵3遥控和图传距离也较远,而且APP...好用,各种提示资讯,飞起来放心很多!

网友G:
精灵3飞了一个星期了,感觉很不错!
以前没飞过多旋翼。拿到精灵3,看了一晚上说明书和教学视频,第二天就出去飞了,第三天拍了武汉长江大桥。
感觉操作简单,成像清晰,APP功能强大。
毕竟玩的时间短,不敢飞远,性能慢慢摸索。
以下是夜拍长江大桥的视频。这座桥比我还大,1957年建设,至今58年了,苏联人设计并协助建造,质量非常好,比近20年武汉修的4座长江上的大桥都结实。
?from=y1.7-1.2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精灵3飞了一个星期了,感觉很不错!
以前没飞过多旋翼。拿到精灵3,看了一晚上说明书和教学视频,第二天就 ...

你这个是标准版还是4k

网友(2015-08-09):
引用 网友G:
精灵3飞了一个星期了,感觉很不错!
以前没飞过多旋翼。拿到精灵3,看了一晚上说明书和教学视频,第二天就 ...

1桥  2桥 以及武船另一边的算3桥,还有天兴洲大桥,还有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