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默生电源

楼主(2015-05-01):
请教各位大神,爱默生电源的直流输出端除了用爱默生专用插头,还有什么办法引出电源线?因为直流输出端头太粗,不好焊线。先谢过了。

网友A:
6MM香蕉头,直接灌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M香蕉头,直接灌锡进去

这样能焊得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能焊得牢?

可以的

楼主:
请教一下,是用6mm的插头还是插座?

网友:
母头焊电源,公头焊线

网友:
买一个头儿不就行了,

网友:
买个头呗,安德森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