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5-05-01):
一直没闲余的钱买好一些的5.8G图传,手里用的是100mw的接收模块、200mw5.8G32频道的发射,5495频道,原来的100mw的发射电源接反烧了,在地面拉距试还可以有300多米远,再远没试,安装到四轴上起飞就基本没信号了,蓝屏一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打错了,是5945M频道。从来就没感受过看着屏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是5945M频道。从来就没感受过看着屏幕飞。

先检查天线,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尽量保持相同的极化

网友:
接受好像不分功率吧

网友:
接收机没有功率这一说 只有灵敏度

楼主:
那估计是我的这个接收机效果不行了,大家一般都用哪个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