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下配置。

楼主(2015-05-01):
机架打算用达亚550
自己已经有gopro4
大家帮忙推荐下配置。
预算大概3000左右吧,包括机架!
谢谢啦~

网友:
3508kV580配13”桨

网友A:
飓风3508kV580,30A~40A电调,12寸浆,4S 5200电池。浆12~13都能用。只是12寸更稳定一些,13寸效率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飓风3508kV580,30A~40A电调,12寸浆,4S 5200电池。浆12~13都能用。只是12寸更稳定一些,13寸效率高一点。 ...

飞控用那一款性价比高一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用那一款性价比高一些呢?

飞控性价比高点的是单买NAZA LITE,买回来刷V2固件。然后GPS单独买非凡的。但是想要可靠性高点目前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性价比高点的是单买NAZA LITE,买回来刷V2固件。然后GPS单独买非凡的。但是想要可靠性高点目前没多少 ...

感谢啊~新手打算配第一套

网友:
3508  700   12桨。3。7报警11。。13分钟。全重2,1公斤左右。

网友:
E800简单套餐 + 另买2对(13寸)自锁浆 + 电调乐天40A + 飞控PIX+GPS M8N
电池6S 52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