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11O厘米用多少kv电机和桨,

楼主(2015-05-01):
翼展1米1用多少kV电机和桨,电调舵机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kv1000,10寸桨
kv900,11寸
建议10寸

楼主:
那用什么样的舵机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样的舵机呢谢了

一般9G的够了吧

网友A:
楼主,你问的太模糊了,没法回答。1.1米的动力滑翔机,2208电机都可以带动。
估计不是3D机,所以9~12克舵机就够了,电调30A~40A一般也够了,除非是3A机。翼展1.1米的3A机应该用2216以上级别的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问的太模糊了,没法回答。1.1米的动力滑翔机,2208电机都可以带动。
估计不是3D机,所以9 ...

谢谢你了,我只是个新手,看了资料自己做了个,也没有一定的尺寸,是个上单翼翼展是1.1米,机长是90厘米,也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现在还在制做当中

网友:
1.1米上单翼练习机,适用电机规格在2212到2217之间,建议KV1000左右。

网友B:
2212kv1400。8060桨,30—40a电条,9g舵机,2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kv1400。8060桨,30—40a电条,9g舵机,2200电池

飞机自重达到了1400克,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呢,再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自重达到了1400克,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呢,再给点建议谢谢了

一米一1400g,铁做的啊,1.1m控制在600—800g差不多

网友:
你前拉还是后推,最好看看飞机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自重达到了1400克,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呢,再给点建议谢谢了

怎样的机型?先上图看看,更大可能是要重做。

网友C:
太重了吧?估计飞不起来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吧?估计飞不起来什么材料的?

还没有完工呢,预计它会那么重,能帮我想个法子让它飞起来。拜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完工呢,预计它会那么重,能帮我想个法子让它飞起来。拜谢了。

是前拉的。电机舵机电调都还没定呢。
求哥哥帮我出立意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你得有个样图 把样图发出来 这样人家才能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