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接收可以改成双天线吗?

楼主(2015-05-01):
我的雪花屏是单接收一体机,问一下各位大神,能不能改成双天线的,上一个平板,一个蘑菇

网友:
自已改? 要懂些电路基础吧

网友A:
你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这个

意思是加上这个就可以了吗?

网友:
没用的,买个冗余双接收,300块

网友:
主要是这样做,内阻不一致,不一定就比单一的好,要双接收还是买个双接收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