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单线刷写,单线调参教程

楼主(2015-05-01):
之前写过一个刷电调的帖子,然后有人求信号线调参和信号线刷写的教程,当时我也不会,但是我学(shan)习(zhai)速度向来都是神一样的……
还不会刷的请先整基础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2068
RCG上面,这个功能被称为1-wire
只有atmega8的电调才支持,silabs路过就行……
你需要的硬件:
需要刷写的电调,arduino nano。各种各样的线……
你需要的软件:BlHeli Suite,我上面的帖子提供下载12.2.0.0版的,那不是最新版的,可以点击这里下载最新的版本,以下教程是12.2的。
第一步:你的电调必须已经有了BlHeli的bootloader,这个需要常规方式刷入,之前我帖子25楼的刷写教程不会刷入BlHeli的bootloader,只需要在选择熔丝,端口,bootloader的那里选一下就行,如下图

选了上面这些之后,就可以通过信号线刷写,以及调参了……
PS:图中的“那”打错,应为“哪”,强迫症忍一下。

第二步:为arduino nano刷入单线刷写需要的程序。
连接好nano,看下电脑里的端口号。进BlHeli Suite的Interfaces for Ateml页面按下图操作。

照上图点完跳出一个框,点yes,然后就跳出一个有进度条的框,刷完之后如下图,如下图就是刷好了,一路OK回到主页面。

第三步,现在你需要连接已经有bootloader的电调和已经刷好程序的nano了,接线方式如下图,就是加了一个电阻而已

我做了一个小东西用来连接,如下图,其实很简单,无非一个电阻而已。

现在,把nano插到电脑上,就可以开始单线刷写电调了,调参,重写固件都可以的。
图太多,刷写教程楼下更新……
再放一下群号:426512554,才3个人,每天静悄悄的……多来点人啊,说什么的都行……

说明一下,现在的silabs也支持单线刷写了,我楼下说的单线只支持atmel落伍了,开源的东西更新就是快……

楼主:
连接好后,先做一些基础的设置,如下图:

点击连接后会跳出来下面这个框,你上电就没了,然后呢?就可以点read setup,想干啥干啥了……
注:烧写过程中单片机的引脚是不受控的,所以你给电调上电会有一定的危险,可以加个限流,或者只给单片机上电,由于电调的+5V供电与单片机的供电是**的,连电调信号线的+5V是没有用的,我是从单片机飞了一根+5V出来了,RCG上面是加了限流,然后直接插电池的……

网友A:
请教楼主,刷了这个固件,电调会较热吗?貌似是主控蕊片发热,六个也一样,BLHELI 30A 3S买回来我也不知是神马固件,但反响很不错,就是温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刷了这个固件,电调会较热吗?貌似是主控蕊片发热,六个也一样,BLHELI 30A 3S买回来我也不知是神马固 ...

我没发现温度问题啊,主控发热很诡异额……你的电调正常工作时主控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发现温度问题啊,主控发热很诡异额……你的电调正常工作时主控发热?

f550飞个8-10分钟下来,六个电调也很烫,bec也没用,二个降压管有点暧而已,但主控蕊片就很烫,电调装在机臂下,蕊片那面朝下,桨的飞流吹不到,早前买的六个天行者20a也只是微暖,现在正改造,放机臂上端,蕊片朝上,在桨叶下,看能不能降低温度,那些热量不知是否输出管传至蕊片,30a电调 电机每个也只耗电5-6a 应不会热才对,很怪异

网友B:
好像只有用atmel的电调才可以,我手头只有蜘蛛成功过单线刷,但脑残的ztw又禁用了bootloader,得先用avrisp救回来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有用atmel的电调才可以,我手头只有蜘蛛成功过单线刷,但脑残的ztw又禁用了bootloader,得先用avrisp ...

单线刷写确实只有atmel的支持……

网友:
多谢楼主上教程,真是热心人啊!幸亏及时发现了楼主的上一个升级帖子,否则我的蜘蛛30A只能反厂升级V2版本了(4S下F4006堵转明显),赞一个!
顺便问问大家刷后的使用感觉
为毛我的蜘蛛30A刷了12.2的版本后PID必须得大大提高才能稳定飞行  原来的rate_P是0.183  现在要调到0.31才可以了
PS  APM3.2.1的固件 6轴

网友:
舍得换头像啦,帮顶

网友(2015-06-02):
好赢20A支持吗?

网友C:
13.2不是可以用直接usb转ttl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2不是可以用直接usb转ttl刷

silabs的可以了,好像和单线刷写一样要写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2不是可以用直接usb转ttl刷

我也换13.2算了,要不然都说不清了,13.2更新了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换13.2算了,要不然都说不清了,13.2更新了好多东西。

白,新版的这个好像是没有天行者10a的电调的固件吧.....

网友:
确认13.202已经支持silab的电调单线刷固件

网友:
马一个,新手表示最喜欢这种富有营养的教程贴了

网友D:
我手头上正好有一块带串口的mega328板但不论我怎么试你写的第一步就是过不去
楼主能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上正好有一块带串口的mega328板但不论我怎么试你写的第一步就是过不去
楼主能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我写的那些,mega328里面都已经有了对应的bootloader,你这个错误貌似是串口通信失败,可能是328里面的bootloader不对或者没有bootloader。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回复  由于不清楚bootloader的功能,于是就买了一个nano mega328连接OK见下图

按提示在选择了相应的silabs bootload但总是出现下面的界面就是进不去还有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波特率是定值
我不能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