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哪吒v2

楼主(2015-05-01):
本人新手飞控v2 ,为什么起飞的时候左右不稳定乱晃?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起落架,能否发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起落架,能否发个链接

这是自己生产的

网友B:
刚起飞不稳不是地效效应啊

网友C:
调节感度试试

网友:
没看出来那边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起飞不稳不是地效效应啊

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地效简单的说就是螺旋桨离地面太近,螺旋桨的气流向下,遇到地面反弹导致气流不稳,进而影响起飞稳定性。

这个机架很高,地效可能不大。可以把PID,也就是感度降低一些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感度试试

调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效简单的说就是螺旋桨离地面太近,螺旋桨的气流向下,遇到地面反弹导致气流不稳,进而影响起飞稳定性。 ...

调节那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节那一个

试着把横滚的基本感度降低到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着把横滚的基本感度降低到85%。

那个数据不对,我现在的数据是这个,应该怎么改

网友E:
机架太大 感度要调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数据不对,我现在的数据是这个,应该怎么改

建议把基本横滚感度降低到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架太大 感度要调大些

螺旋桨尺寸和力矩大小对感度有影响,大螺旋桨和大力矩相当于增加了控制增益,所以要降低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旋桨尺寸和力矩大小对感度有影响,大螺旋桨和大力矩相当于增加了控制增益,所以要降低感度

哪吒V2使用说明书里对机架的尺寸有要求 机架尺寸大了感度自然要调高 按照不同的感度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