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想自己组装个小飞机,不知道要配些什么东西

楼主(2015-05-01):
以前买过一个80厘米翼展的飞机,一次挂树上,一次载屋顶上,一次掉水坑里,没大场地+完全新手,不敢再去飞了...
偶然间发现这个版块,原来还有这么小的遥控飞机啊
一下子又来兴趣了。所以想问问各位大虾,玩这种小型飞机都要买些啥(倾向于自己组装)
以前的天地飞6A-2.4G遥控器还能用吗?

网友A:
多潜水看贴吧,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山寨之。

楼主:
可以用遥控器的话要买哪种接收器呢?原来的接收器好像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看贴吧,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山寨之。

就是看的不太明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的不太明白啊...

说明功夫还不到家,
再细细的看,多多的看。

网友:
要4通的迷你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遥控器的话要买哪种接收器呢?原来的接收器好像挺大的

买个手掌四轴,改改,看我最近的贴

楼主:
迷你接收要注意点什么吗?会不会买来和天地飞的遥控器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手掌四轴,改改,看我最近的贴

这个太厉害了,不过估计我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迷你接收要注意点什么吗?会不会买来和天地飞的遥控器不匹配?

天地飞有4通道迷你接收机,天地飞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有4通道迷你接收机,天地飞是通用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