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装飞越云台后的烦恼

楼主(2015-05-01):
f450千辛万苦装上飞越狗台后发现了几个问题
1 由于我想航拍效果更佳,把狗台挂在机头,导致飞机重心前倾,把电池挂在机尾也没用,只能用微调,可是naza飞控每次都是降落后微调不归零就无法解锁,求解决办法

网友A:
你不会把云台挂在中心板下方吗??又不是三轴云台,挂在中心脚架又不会影响视线,而且便于起飞,我的680就直接把云台挂在中间了

网友B:
你的应该是小容量电池,不好平衡,5000毫安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应该是小容量电池,不好平衡,5000毫安刚好

才3000而已

网友B:
我的5200毫安固定在机尾,用手拿着机身中部刚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把云台挂在中心板下方吗??又不是三轴云台,挂在中心脚架又不会影响视线,而且便于起飞,我的680就 ...

我的是f450,挂在中心板上相机可以看见脚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200毫安固定在机尾,用手拿着机身中部刚好平衡

你的f450载重多少?,电机是哪款

网友:
我的也是F450,天7的控,现在能续航多久呢,带云台的话

网友C:
还有你是用的朗宇x2212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是用的朗宇x2212电机吗

朗宇x2216

网友:
续航多久呢,使用2216电机

网友:
你也可以把云台挂在前面,后面挂动力电源,用绳子把机架吊起来,把位置调整配平

网友:
f450只是练手而已吧,现在用都是轴距大点的挂云台的

网友:
你的飞越云台是挂的真狗还是山狗?

网友:
我是精灵1挂飞越,有点重心前移,所以我每次都是斜坡起飞,只要动力购足,就不会出现栽头现象了,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