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果然很烦

楼主(2015-05-01):
各位高手可碰到这样的情况,设置到遥控器时电调滴滴的不停的响,看平衡仪时发现有个大叉叉,晃动飞机水平线不动,拿手上推油门晃动飞机,一点反扭力矩也没有,放地上试飞,感觉一点自稳都没有,变成了全手动,贼的不得了。问了论坛里的玩家,有说可能是三轴陀螺坏了,有说要刷新固件,不知该如何是好。

楼主:
第一次装穿越机,买了个迷你CC3D,不想碰到个硬茬。

网友A:
照地面站向导做一边,能不能全部通过?

网友B:
设置到最后能保存吗

网友:
如果板子質量沒問題.照著嚮導確實做了一遍.其實飛起來很穩.最怕的是飛控質量問題

网友:
对,飞控的陀螺仪挂了,我朋友试过这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穿越机,买了个迷你CC3D,不想碰到个硬茬。

  学习一下,,CC3D 都还 有 迷你板 啊 ??

请问:你这个 CC3D 实际 尺寸是多少 长度、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CC3D 都还 有 迷你板 啊 ??

请问:你这个 CC3D 实际 尺寸是多少 长度、宽度 ...

某宝上多的是,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地面站向导做一边,能不能全部通过?

飞控设置都做完,顺利存盘。到遥控器设置时,电调开始滴滴作响,一直到拔电池才能停,在看平衡仪就这个熊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到最后能保存吗

存盘很利索,刷刷滴

网友D:
你用的是15.02版地面站吗?是的话刷一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15.02版地面站吗?是的话刷一遍就行了。

是14.06,没敢贸然刷新版。

网友E:
重新再弄一遍

楼主:
何止再弄一遍,已经搞了无数遍了。说它烦,就是老是丢MOC口,反复地插拔、重启,可是搞到最后,还是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4.06,没敢贸然刷新版。

MINI版是BOOT4 的,最好用15.02,我开始也是过不去,后来厂家告诉用后面系统恢复刷一遍就好了,很稳。先点恢复再接CC3D,然后照着做就行了。一台电脑只能存一个地面站,你可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刚刷了15.02,一切看似顺利,完了陀螺还是没有,平衡仪不动,曲线里有一根很陡,像锯齿。模式1,下,抓手里推油门晃飞机,一点没有反扭矩,这样看这飞控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刷了15.02,一切看似顺利,完了陀螺还是没有,平衡仪不动,曲线里有一根很陡,像锯齿。模式1,下,抓手里 ...

如果一台电脑只支持一个地面站,我再换台试试看,不死心唉

网友:
不行的话还没准真是你的CC3D坏了,校正不了水平

网友F:
看提示是陀螺仪不工作,实在不行果断找店家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提示是陀螺仪不工作,实在不行果断找店家换控。

卖家装呆,没有厂家信息,想返厂看看如何处理。

网友D:
卖家应该给你厂家联系方式,话说厂家还是挺负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应该给你厂家联系方式,话说厂家还是挺负责的。

谢谢,继续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设置都做完,顺利存盘。到遥控器设置时,电调开始滴滴作响,一直到拔电池才能停,在看平衡仪就这个熊 ...

油门没校准好

网友G:
貌似最近批次的CC3D质量的确不行。。买了4套竟然2套有问题!调参几次才正常,然后飞着飞着就抽风了!吓死人啊!!!!

楼主:
CC3D已经发回原厂了

网友:
直接找卖家给你换啊

网友H:
CC3D大版和迷你版我都用过,都挺好,可能是楼主中奖了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3D大版和迷你版我都用过,都挺好,可能是楼主中奖了吧,哈哈哈。。。。。。

我最多是个二等奖,24楼可是大奖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貌似最近批次的CC3D质量的确不行。。买了4套竟然2套有问题!调参几次才正常,然后飞着飞着就抽风了!吓死人 ...

据说买CC3D质量好坏与人品有关,哈哈哈。。。。。。   “一路乐淘淘”,你哥哥“一路乐呵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据说买CC3D质量好坏与人品有关,哈哈哈。。。。。。  “一路乐淘淘”,你哥哥“一路乐呵呵”呢?

有问题的都是别人的。。。所以这RP跟我也无关了!老流你幸灾乐祸太早了!

楼主:
厂家鉴定结果:三轴陀螺仪有问题,新的MINI CC3D已经给我发过来了,但愿这次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