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卡迪整装待发

楼主(2015-05-01):
废话不说 ,上图 。

网友:
不错嘛,图太小了吧。。。船头磨得挺光顺的。涂装很利落。

网友:
航灯前后反了

楼主:
哈哈,眼睛就是尖啊,这也看出来了,

网友:
我给儿子做了一艘,就是轴系还没搞定,请教LZ这艘动力和浆是怎么配的,望指教,谢谢。

楼主:
我也不清楚2楼的兄弟怎么在这船上塞进去540电机,几次要求参考下内部布置图未果。我估计是540+万向节连接直轴,但是这样布置的结果如示意图一般,出轴角度估计20度不止了,全船重心偏高。一推油门。噪音巨大,船头也翘上天了。像真度全无,只有在卖萌上搞搞花头了。我的做法是:动力采用484电机,电机带风冷,联轴器链接4mm直轴,自己做的30mm拖船桨,出轴角度大约5度,这样的出轴角度真的到极限了,为尽可能的降低出轴角度,以求得一个好的航姿。舵为环氧板切割打磨喷漆,实用像真俱全。电池本来用的锂铁电板5000mah2块并联,塞是塞进去了,无奈重心太高,一遇风浪就摇晃不已。只能放弃,后来用了4节4400mah18650电池2并2串,40%油门状态下续航40分钟,电池电压还有7.55。这船太小了,船型设计也不怎么抗浪,我这样下来全船重1060克,又压重400克,估计这船最大排水1600克,再大就悬了。无风状态下航姿还行。有风浪就不行了。不能和大拖船比,在无风的日子玩玩还行,指望去水库中央救援抛锚船。那我还真不敢指望。这船最大的好处就是卖萌。我给这船描了船名,伊丽莎白去女王号。船籍港纽约,还是联合国雇佣的。当然,船的正面是熊出没。哈哈

楼主:
今天把它改过来了。多谢赐教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2楼的兄弟怎么在这船上塞进去540电机,几次要求参考下内部布置图未果。我估计是540+万向节连接直 ...

这船我五级风浪里也可以爽跑。布局的话上面图纸里也很清楚。原套材的上层的重量控制并不理想,样子还比较挫,建议用轻薄材料重设上层。电机还是在水线以下,不存在重心偏高的问题。出轴角大一些并不会导致很强的低头,因为船尾斜面的关系。联轴器采用弹性联轴器。
轴器,电机架和电机间的连接采用柔性连接,声音不大。你可能没注意到我帖子里已经有内部布局图。按照那个布局非常稳定。高油门摇晃是因为你的出轴的左拉/右拉不足导致的高转速时的反扭。分体锂电相较一般的长电板有利于降低重心。总之,按套材说明书走是行不通的,而别的地方需要动脑筋。至于在水库中央救船,你没个图传怎么可能救得了。这船确实太小了。另,光两张小图没意思啊。来大图跑船图啊。

楼主:
5级风浪?看你帖子上可没什么浪啊。说到底1500千克的排水量,柜子一样的船体,能指望它抗什么浪哈。我这边跑船可都是去的水库,像今天这样的风雨,水库边都有浪花了。阿卡迪一下水那整个就一不倒翁啦。还能指望什么航行姿态?估计你跑船的地方都是人工湖什么的,适合阿卡迪卖萌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5级风浪?看你帖子上可没什么浪啊。说到底1500千克的排水量,柜子一样的船体,能指望它抗什么浪哈。我这边 ...

参看视频。在尚湖跑的。跑下来滴水不进。当天就是五级。抗浪主要就是借助它能抬头的特点适度抬头避免埋首。当然,满油门飙的时候确实就是在卖萌。
?from=s1.8-1-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看视频。跑下来滴水不进。
?from=s1.8-1-1.2

拍的不错'

网友:
防水做好,五级风跑船没啥。万向节最初的时候我也试验过,不只是吵的问题。因为振动,顶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松掉了。所以不能用。刚性联轴器的话也容易崩。我用的是大的弹簧编码器。机和轴的对中也比较小心。这船以卖萌为主,至于救援和拍摄,纯属我兴趣使然进行挑战罢了。当然,我这边玩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发帖·不利索。传照片费劲

专治扭脖子病/谢谢

楼主:
内部刷了多次环氧。强度杠杠的。配重位于安装板底下,整体布置以简洁为要。轴系为8MM铜管,4MM轴。两端轴瓦,焊有润滑油灌注口。联轴器链接。轴系 桨均手工自制。

网友:
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去找合适的三叶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刷了多次环氧。强度杠杠的。配重位于安装板底下,整体布置以简洁为要。轴系为8MM铜管,4MM轴。两端轴瓦 ...

船做的真漂亮。不过安装板其实没有安装的必要。难怪你540装不进去。电调放在这种位置难怪重心高。一切设备除了接收机外都应尽可能低置。你可以尝试下电调低置,航行的体验会好不少。此外,你看这条船,得益于舵臂船外布置,整个船尾我可以打防沉泡沫。船头和船右舷也打了。即使遇到极端情况也不致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做的真漂亮。不过安装板其实没有安装的必要。难怪你540装不进去。电调放在这种位置难怪重心高。一切设 ...

没安装540是因为尽可能追求小的出轴角度.我要是如你这般大出轴角,580电机都装进去了.安装板必须的,安装板适当降低了高度.板下安装配重.美观不失实用。今天去试航了.选了人工湖面、今天有风、比较大浪,同去的多条船都战风斗浪,阿卡迪表现很好很满意,视频随后上传、欢迎拍砖、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做的真漂亮。不过安装板其实没有安装的必要。难怪你540装不进去。电调放在这种位置难怪重心高。一切设 ...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凡事追求极致.做模型也一样,打磨完船壳、为了手喷漆还是刷漆都踯躅好一阵,做个小五金件都是磨来磨去好几天.船内布置也如此。不会随意去堆砌。一定会追求外观和实用的全面兼顾.实话说你的船还真是只能远观不可近看哈。远看战风斗浪卖萌引人眼球.昨天细节图一来、真的节操碎了一地!个人做事理念不同.、追求也不一样.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是真理.谁都不能以主师爷自居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凡事追求极致.做模型也一样,打磨完船壳、为了手喷漆还是刷漆都踯躅好一阵,做个小五 ...

你的意思我以祖师爷自居?这不至于吧。。。祖师爷是glynn guest。
你的布线确实很漂亮啊,值得学习。加了安装板以后看上去也确实显得很干净。
之于用540,484还是380,各人需求还真是不同。出轴角也是。是各有优缺点,但综合来看我真心觉得540挺好的。
我选540因为540这个级别的电机有不同的绕数,转速和扭矩的选择性要强过其他电机,容易通过选择转速功率合适的电机适配tb上的不同尺寸的三叶全浸桨实现机桨匹配提高推进效率,避免电机发热量过大,提升续航力。作为救援船,需要较好的低速线性(轻轻顶靠)和顶推/拖拽力,转速较低的大机大桨存在优势。实践中我试过高速机小桨和中速机大桨,后者在救援时动力更强劲。至于540对稳定性的影响,跑了那么久我真没看出来差哪里了。。。即使有,相比于他的优势来说也是划得来的我觉得。我试装过9000转的550,那确实是动力严重过剩,且本来通过出轴偏角弱化的反扭效应在满功率下被放大,样子有点,占空间也太大,不值得。
就这船的布局和型线,出轴角越小,越容易起滑翘头。吉普游侠的阿卡迪用的380级电机和小桨按原说明书近乎于平行的布置轴系,就加了20g的配重,很小的推力也轻松起滑了。我的拖船翘头的油门点就很高,在0.9左右。换言之,增大出轴角有利于避免过早起滑,让船想平跑平跑想卖萌卖萌,过渡比较柔和,有利于控制姿态。
我的船远观好近观没节操?从狭隘的角度来说,阿卡迪的外观本来都经不住推敲,因为本来就不是完全按比例缩小的。真要细究分个高下,那么驾驶室和甲板一个颜色,栏杆没立柱真的好吗?
本来大家都追求外观要看着舒服,应该说目标是一样的。但非要分追求不同,那确实,我更喜欢我的船有沧桑感。无非就是表面凹凸的问题。我的船跑了近两年,每个月至少四航次以上,多次参与模型救援,有磕碰。划痕掉漆补漆补胶坑坑洼洼很正常。甲板以上你并没像我那样做过布局调整,显然也不会进行割补,更不会多次刷环氧,所以很平整。你的船头打磨的很细腻,不过如果在水域环境较恶劣暗礁多的水域参与救援的话一样坑坑洼洼。
看来你有比我理想的制作条件和环境,且上层没像我那样根据航行体验和具体任务进行多次改造,面相自然好,令人羡慕。
我不认为我的布局是随意堆砌,每样设备的摆放自有它的道理,绝非随意。至于设备高度,我只是接合个人使用体验,根据你之前提到的不抗浪和摇晃,好心提出你加了安装板并高置电调影响稳性罢了,本无强加之意。此外,我没说我的做法就一定是真理,模友间本来就是相互交流相互提高的,欢迎指正。
真要说做到极致,最近我在墙外搜到了这张老外的双380版本在此分享,我想你我都认同这个阿卡迪才可称得上极致。

另外,你的阿图尔渔船的舵和舵杆连接处光用螺纹是不够的,满舵的时候受冲击不排除松动的可能。建议采用键连接,避免滑脱。

网友:
老外做的这个阿卡迪拖轮真是漂亮,不但像真而且萌萌哒,有正面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我以祖师爷自居?这不至于吧。。。祖师爷是glynn guest。
你的布线确实很漂亮啊,值得学习。加 ...

有好图不给我!???

网友:
这是航空模型哪一期上的图啊?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好图不给我!???

李老师居然上线了!!!我居然被李老师发现了!!!硬盘里还有几张这条的侧视和前视图。找到以后发。

网友:
那天 一起去跑得船  ,浪不小  恒龙拖甲板要上浪了 。 阿卡迪很萌  也很猛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老师居然上线了!!!我居然被李老师发现了!!!硬盘里还有几张这条的侧视和前视图。找到以后发。

呵呵

网友(2015-07-06):
楼主是用什么作为压载的啊,我做了一个单舵双360电机的阿卡迪拖轮,下水后在河面上摇摇晃晃的一点都不萌,请教一下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