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朋友知道gale固件飞mcpx的3D设置

楼主(2015-05-01):
上月底入了个mcpx V2.15主板,使用了hcp100整个机身配件和MCPX主板结合,机子装好之后挺不错的,暂用的有刷N40电机动力也不错,用D7E刷的gale固件试飞一切正常,不过在试飞3D的时候不管怎么调设置机子翻过来都较难飞升得起来,正飞随便爬升就很轻松,看起来好像是我的3D设置有问题,有哪位朋友知道gale固件能正常飞mcpx的3D设置吗?求助谢谢。。改好后使用hcp100头罩机子外观看起来就像一台hcp100,不过100和MCPX性能差的不是一点半点,mcpx好飞多了。。

除了主板是mcpx的,剩下整个机身都是用的hcp100配件,还有个自改117超级不死脚架,用起来很完美。。

也准备了10a电调和14000KV黑金想改无刷,不过N40的动力也不错,就暂时先用有刷玩玩。。

电机接主板改直焊有刷电机动力表现也不差,我玩小机用有刷都喜欢改直焊。。

gale固件飞mcpx的3D设置要怎么调才好飞呢?为此很是烦恼,请知道的高手大大指教一下谢谢,也考虑过使用mckay老大汉化的deviation中文固件,不过这个固件貌似挺深奥所以暂时没用。。

以下是我调的MCPX 3D飞行设置,飞起来效果不好,请问有更好的设置吗?

网友A:
抗风不?我的977一点都不抗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抗风不?我的977一点都不抗风。

越大越抗风 小机都那样 就算是真飞机也是有扛不住的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大越抗风 小机都那样 就算是真飞机也是有扛不住的风

不过977挺稳的,好飞,耐炸''!

网友C:
悠悠终于入了mcpx  迟到了一年啦 可惜我已经不怎么玩小鸡了, 对了 你用的N40 大螺距或者翻的厉害的时候 主板会断频么,之前折腾一个碳刷mcpx 用的副厂的电机 可惜稍微有点掉转 主板好像就保护了

网友D:
六通道最低行程太高了,调到80试试看。最大行程调到100.

网友E:
悠悠终于入mcpx.  不亏吧       不过建议你用mcpx的原产舵机     比fbl100的还要好飞许多         我是贴吧  四通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悠悠终于入了mcpx  迟到了一年啦 可惜我已经不怎么玩小鸡了, 对了 你用的N40 大螺距或者翻的厉害的时候 主 ...

确实玩MCPX我是迟了一点,早知前面就不玩那么多没用的机子了。。我这MCPX这2天一直在调机试飞,就算飞到电池没电主板也不会断频,大螺距和翻过来时猛拉油门也不会断,对频一直都稳定没有出现异常现象,你的MCPX断频会不会是因为固件问题?对了你用的什么固件飞MCPX的?看你飞MCPX的3D倒飞视频都能正常飞,我用的这个gale固件调MCPX 3D设置貌似有局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通道最低行程太高了,调到80试试看。最大行程调到100.

gale固件六通道螺距行程我也试过调到100以下,但调到100以下MCPX就飞不起来,100以上机子才能正常爬升,所以没办法只能调这么大行程,3D设置我调来调去飞起来都不给力,所以只能广求高人的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悠悠终于入mcpx.  不亏吧       不过建议你用mcpx的原产舵机     比fbl100的还要好飞许多         我是贴吧 ...

原来你也在美吧里混啊,怪不得那么眼熟MCPX稳定,操作跟手,确实是好机,只是我这3D设置调来调去试飞都不给力很是苦恼,唉hcp100的舵机也好飞,没有原厂舵机完全可以用100舵机代替,而且100舵机也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你也在美吧里混啊,怪不得那么眼熟MCPX稳定,操作跟手,确实是好机,只是我这3D设置调来调去 ...

呵呵 原来我也在美吧混啊。。 看来你还没对上号   提示下 俺可是排名前20里的大水货

网友F:
楼主终于要入了mcpx 主板杂交机了,我第一部小机也是它,刚入没多久,就是看了你发的帖子才决定入的,好久不见你发新帖了呢,我悬停都要四分之三油门!控是dsx7。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本来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终于要入了mcpx 主板杂交机了,我第一部小机也是它,刚入没多久,就是看了你发的帖子才决定入的,好久 ...

因为一直较忙都没空发帖了。你MCPX是改无刷的吗?悬停需要4分之3油门明显不正常,设置可调大普通飞行螺距试试。我这MCPX动力还算充足,但飞起来总是显得螺距不足,飞升吃力,各种设置都调过了改善都不大,今天飞了2电还出现了断频的现象,都不知现在的MCPX V2主板是不是本身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这机子不值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一直较忙都没空发帖了。你MCPX是改无刷的吗?悬停需要4分之3油门明显不正常,设置可调大普通 ...

有刷的,刚练对尾悬停,以后再升无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一直较忙都没空发帖了。你MCPX是改无刷的吗?悬停需要4分之3油门明显不正常,设置可调大普通 ...

我主板是v1.5的,目前还没断频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一直较忙都没空发帖了。你MCPX是改无刷的吗?悬停需要4分之3油门明显不正常,设置可调大普通 ...

你的mcpx弄好了没啊?怎么我的是1.5版的,是控不太兼容还是怎么滴?朋友有dx系列控或者jr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