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凤凰模拟器不能使用遥控器的设置

楼主(2015-05-01):
为何凤凰模拟器不能使用遥控器的设置。遥控器里设好了油门螺距什么的,但在模拟器里不管用,还有模拟器通道数不足呀。并且玩直机的时侯飞机不能自稳,打舵之后松手飞机不会来。好痛苦,希望前辈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2015-06-11):
同样的问题,打舵后,方向舵回中,飞机不会自动恢复平飞,需要反向打舵调回来。一不小心调多了,只能再次反向打舵。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打舵后,方向舵回中,飞机不会自动恢复平飞,需要反向打舵调回来。一不小心调多了,只能再次反 ...

正常啊,不然为什么要练悬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啊,不然为什么要练悬停呢

想想也是。要不然倒飞往前的时候,需要同时控制侧飞和往前,就没办法控制了。多谢解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的d10

哥们,d10怎么设置的,我设置的推油门始终2条线再动,说是混控

网友(2015-09-19):
自己多调理试试

网友:
百度多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