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p难道只能玩航模?

楼主(2015-05-01):
买了一个x9d,但是在模型设置里只能设置固定翼、三角翼、多旋翼、直升机。那车和船和机器人能遥控不?

网友:
用固定翼就行

楼主:
具体如何设置?

楼主:
那……哪个设置成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哪个设置成哪个?

这么说吧,不要理会那些副翼升降舵什么的。只是几个通道而已,要干的位置对应了这个通道的数值而已,说白了遥控就是对电位器进行ad转换并无线发送的装置,所以想怎么用都行

网友:
X9D可以设置16个通道,混控可以让通道设置更加灵活多样。所以它不局限于航模,都可以控制十几个舵机的航空母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不要理会那些副翼升降舵什么的。只是几个通道而已,要干的位置对应了这个通道的数值而已,说白 ...

懂了

网友B:
你说的模型设置只有那4个是因为有lua脚本,自带的有模型设置向导,是为了方便通用设置。其实只要你见到过了解到的都可以。灵活性比较高。老的估计有的没那个脚本的,再说那个脚本也不完整,opentx官网上都不完整的,没记错的话直升机部分的脚本内容没完成。另外也有好多额外的脚本可用,自己可以找找。比如控自带的有一个贪吃蛇的游戏脚本,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模型设置只有那4个是因为有lua脚本,自带的有模型设置向导,是为了方便通用设置。其实只要你见到过了 ...

  求大神指导下怎么在X9D上玩贪吃蛇啊,那个lua脚本可以在哪里下载啊?OPENTX官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模型设置只有那4个是因为有lua脚本,自带的有模型设置向导,是为了方便通用设置。其实只要你见到过了 ...

那也就是说可以自己随意添加脚本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可以自己随意添加脚本咯?

可以,还可以引用遥测数据,摇杆开关动作。也可以自己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大神指导下怎么在X9D上玩贪吃蛇啊,那个lua脚本可以在哪里下载啊?OPENTX官网么?

如果你是新买的Plus那在SD卡里有一个S开头的文件夹里面有个游戏目录,里边那个脚本就是,用SD卡浏览然后选中长按ENT会有选项可以启用脚本。前提是你的控有lua脚本支持,太老的固件要刷机获得支持才行。如果没有这个脚本,你可以在刷机构从别人那拷贝过来。其它有意还没发现。以后估计会有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新买的Plus那在SD卡里有一个S开头的文件夹里面有个游戏目录,里边那个脚本就是,用SD卡浏览然后 ...

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