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FPV问题

楼主(2015-05-01):
想用QQ飞控玩
FPV
,请问OSD是不是要哪外再装的,还是QQ就可以实现?
如果FPV还需要些什么配件?

网友A:
qq不行,只有自稳,最好cc3d osd的话非凡s2可以帮到你

网友B:
亲,QQ比较适合那种大型的,要求不高的,如果你要好的,还是选择CC3D好一点,至于OSD,这个另外买一个穷人OSD即可,且如果是一般的,OSD是可以单独配合图传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