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的主板对不上频了

楼主(2015-05-01):
求助02S的主板红灯一直有规律的闪烁,就是对不上频,控没有问题,是板子什么地方坏了?根本就没有炸过机呀,求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闪?

同问

楼主:
是有规律的快闪红灯!

网友:
同问求高手来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规律的快闪红灯!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对不上频,灯是一直快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闪?

02s对不上频,对频的时候灯是一直快闪,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把舵机拆了,试试看,如果能对上,极大可能是舵机有坏的。。。确认舵机有坏的话,一个个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s对不上频,对频的时候灯是一直快闪,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接收机接收不到发射信号

网友D:
返厂也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舵机拆了,试试看,如果能对上,极大可能是舵机有坏的。。。确认舵机有坏的话,一个个试

把所有舵机都拆了,还是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也是个办法

华的售后,怎么联系呀

网友:
官网有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