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方向锁不住求教

楼主(2015-05-01):
cc3d方向舵锁不住左右来回晃,飞行模式方向选的是Axislock,速降的时候方向偏的很厉害求帮助。附上新装的机架

网友A:
是速降才跑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速降才跑尾吗?

姿态也有点跑左右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姿态也有点跑左右晃

电机的慢速旋转值调整了吗?

网友:
增大P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慢速旋转值调整了吗?

这个是在哪调的,求教

楼主:
试过了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哪调的,求教

不会吧,这个是最基础的。在地面站里面的调试,有一个电机图标,里面电机的一个基础值和最大值,有滑条的,实际接动力,后进行调试滑动滑条从最低到电机出现慢速旋转时那个就是那个电机的基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个是最基础的。在地面站里面的调试,有一个电机图标,里面电机的一个基础值和最大值,有滑条的 ...

那个啊,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个是最基础的。在地面站里面的调试,有一个电机图标,里面电机的一个基础值和最大值,有滑条的 ...

那个值的多少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值的多少合适

如果是好的电机电调,一般调到慢速旋转即可,如果是一般,可以在慢速旋转的这个值上再加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如果不这样,有时CC3D会在启动时轻微旋转或者往某方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好的电机电调,一般调到慢速旋转即可,如果是一般,可以在慢速旋转的这个值上再加一点,我不知道为 ...

那我试试我是转了再加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