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首款808二代-Mobius三轴无刷云台测试!

楼主(2015-05-01):
808二代的性价比和体积重量优势明显,作为休闲娱乐,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却一直没有针对该机器的专用无刷云台,上周拿到了一款最新开发的三轴无刷Mobius云台,经过几次调试测试,把体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当前版本的控制板是BGC的2+1方案,据说后续会推出STorM32的控制板的版本!

云台主体由ABS材料和碳纤维板组成,减震采用下压式

底座内藏传感器,直接固定Mobius的云台螺纹底座

自带AV输出连线,方便;但建议增加5V供电连线到插头上,必定Mobius的电池续航时间短

上半部分结构和该品牌的Gopro三轴无刷云台结构完全相同

分别有供电、滚转、仰俯、旋转控制的连线

Yaw马达上,有自旋转的限位装置—途中白色塑料圈

首测因为机架震动过大,甚至产生明显共振,效果可想而知

首测视频:

再次给机架做了一些减震,测试效果好多了。天气时间光线原因,照度低,效果不是很好,还是有一阵阵的高频振动,需要进一步调试!

再更新:
三轴修正还不错,但还是有个别马达的过激现象,机架的震动不是很达标,还是有果冻,这应该是机架的问题!

网友A:
不錯.期待已久.更期待後續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期待已久.更期待後續測試

天色晚了,低照度下,Mobius也不行,明显的噪点了!

改日再仔细排除震动,修改一下云台PID,找个好天再试…………

网友B:
这机挂808.。。大材小用了

网友C:
什么电机?怎么上了6S电。全套起飞多重?

网友D:
张Sir为啥不给电池多绑根带子呢?

网友:
赞下小主角,太活泼可爱了!

网友:
这个机臂还是偏软的

网友E:
请问这是啥机架?HMF S5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挂808.。。大材小用了

慢慢来,下次尝试挂单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机?怎么上了6S电。全套起飞多重?

EMAX MT3110 480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Sir为啥不给电池多绑根带子呢?

懒了!

今天黄昏测试的,都扎得紧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啥机架?HMF S550吗?

没错,HMF S550 Pro,力臂内镶碳纤棒的版本……

网友:
关心重量

网友:
楼主能告诉一下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色晚了,低照度下,Mobius也不行,明显的噪点了!

改日再仔细排除震动,修改一下云台PID,找个好天 ...

808低照度比山狗还是差一些。

网友F:
手里还有个808,要有配套云台用上也挺好

网友:
楼主可否告诉我你的s550的配置飞行时间 我也有台s550正发愁怎么选配置。  加好友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里还有个808,要有配套云台用上也挺好

看我之前帖子,3d打印过一个808云台

网友G:
觉得效果挺棒 的,
我想入一个,有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觉得效果挺棒 的,
我想入一个,有卖吧?

如果换做机架震动小的,那效果会好很多!

近期就会上市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换做机架震动小的,那效果会好很多!

近期就会上市了!

近期是多久?
我现在正准备入一个这个!!!!
是你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近期是多久?
我现在正准备入一个这个!!!!
是你卖吧?

不是我卖,我都是自费购入,做小白!

据厂家说,是上减振板还没出来,但很快了~

网友:
有人考慮也做个HD-19的吗?HD-19的遙控快门功能 (遙控上用一通道控制攝彔还是拍照),,  不是每部航拍攝彔机都有的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云台控制板的设置参数,PID数据。多谢

网友(2015-06-19):
能买了么???求个链接,楼主。。

网友:
请问这个云台现在市面有售卖了吗?

网友(2015-09-05):
LZ你的视频被屏蔽了,在别的网上有没有?我想看一下